X220电池终于不行了,有朋友用过绿巨能的代换电池么?

楼主(2023-06-26):
RT。天猫旗舰店,6节电池的6700mAH(估计是按照每段两个3300mAH电池并联计算)从¥189~¥269都有,号称能浏览网页3小时。
另外我在淘宝找到一家,提供电池的空壳子和不锁的保护板,加起来¥71。淘宝上,松下3500mAH电池,组装电池组是¥21/PCS,¥126,一共¥197,两者差不多。

网友A:
建议买二手拆机的。仿做的很快就接触不好。

网友B:
我买过绿巨能电池,不会再买任何他们的产品,没几个月电池只能撑20几分钟

网友:
同问 想换个4芯平底的备用

网友:
买过,不好用,跟原装的差很远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二手拆机的。仿做的很快就接触不好。

让店家承诺电池损耗率,还有90%以上的余量。

店家最多给你加10-20元筛选费。

网友C:
有一台 骨折的X220   机器能正常开机运行   可以当配件用,

有需要的吗?便宜出了   给钱就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绿巨能电池,不会再买任何他们的产品,没几个月电池只能撑20几分钟 ...

我艹,真的?谢谢,避免踩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二手拆机的。仿做的很快就接触不好。

x220差不多停产10年了,买到高质量原装电池的几率不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店家承诺电池损耗率,还有90%以上的余量。

店家最多给你加10-20元筛选费。 ...

这倒可以试试!

网友D:
换高容量匹配内阻容量的全新松下电芯

网友:
我X250的电池也不行了,试试按阿莫建议去淘宝看看

网友:
我买的他们家的,很不错,就是有一根塑料钩短了

网友E:
788¥ CZ3457 rDUjdIsEN4r¥ https://m.tb.cn/h.5aeuTkE CMP适用于联想 x220 x220i x220s 42T4865 42T4861笔记本电池
买过这家的,用着还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换高容量匹配内阻容量的全新松下电芯

电池里面好像有加密芯片的,自己换电芯无法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_u=qi5bt1rcc2e&id=45697020971&spm=a1z09.2.0.0.4b182e8d0zyfTe
买过 ...

请不要使用这样的地址。请帖淘口令。

否则还要登录才能查看商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使用这样的地址。请帖淘口令。

否则还要登录才能查看商品。

修改好了,第一次搞这样的。

网友:
大家粘贴淘宝商品地址,请使用淘口令!!不要使用http地址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11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里面好像有加密芯片的,自己换电芯无法使用。

看过一个换电芯的帖子,只要保证更换中保护板始终不断电就行,换好了要用联想的电池软件重新校准。一旦更换中断了电,保护板会被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788¥ CZ3457 rDUjdIsEN4r¥ https://m.tb.cn/h.5aeuTkE CMP适用于联想 x220 x220i x220s 42T4865 42T4861 ...

换上能用好久啊?比如看网页能坚持3小时不?寿命能管一年就行

楼主:
这是那家卖电池保护板的,看起来应该是自己设计的。

也是这家的,电池空壳。

另外一家的电池,看上去也许、大概是正品吧。

我本来打算仿照帖子换电芯的,但是拆下电池看了半天,这封的也太严实了,非暴力拆不开啊

网友F:
我有点好奇:X220现在还能用来干嘛?我的X250都觉得很鸡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点好奇:X220现在还能用来干嘛?我的X250都觉得很鸡肋。

X220跟X230, X250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够用的人自然够用。

我现在使用T430S, 我感觉再过10年我仍然够用。

我还使用Win7,因为已经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那家卖电池保护板的,看起来应该是自己设计的。

也是这家的,电池空壳。

这些电池保护板的触电质量不好,时间久了就接触不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一台 骨折的X220   机器能正常开机运行   可以当配件用,

有需要的吗?便宜出了   给钱就卖了 ...

多少钱合适,有意,哈哈。

网友:
原装屏幕,不带硬盘  不带内存,机器能正常使用,
只有在右上角摔裂了

价格200  包邮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多少钱合适,有意,哈哈。

原装屏幕,不带硬盘  不带内存,机器能正常使用,
只有在右上角摔裂了

价格200  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屏幕,不带硬盘  不带内存,机器能正常使用,
只有在右上角摔裂了

谢谢坛友,价格合理。
我手上现在有3台依次是R61I   X220  P53  ,纯粹觉得这个X220机器不错,问多一句,谢谢。 3台有2台是收的坛友的,都没有坑,靠谱。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原装屏幕,不带硬盘  不带内存,机器能正常使用,
只有在右上角摔裂了

是邮购部买的吗

是的话,楼上坛友不要,我收了

网友:
我有一台X230T,也想出,6G内存,240G固态硬盘,带扩展坞,不知道能出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邮购部买的吗

是的话,楼上坛友不要,我收了

不是邮购部的。

应为摔裂了,所以按配件价格 出来。机器能正常使用

网友:
京东上自营买过一块,3年了,还凑活~~~~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多少钱合适,有意,哈哈。

坛友也可以看看我这个X230T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128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I:
坛友也可以看看我这个X230T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1283-1-1.html

哈哈,不搞了,再搞就成收破烂的了。
谢谢你的好意,我这个权限也不够,打不开

网友J:
搭车问下:我的X250突然好几个按键不起作用了,包括回车、空格等。
能否买个键盘直接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搭车问下:我的X250突然好几个按键不起作用了,包括回车、空格等。
能否买个键盘直接换了? ...

要换整个键盘。淘宝搜索外形一样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换整个键盘。淘宝搜索外形一样的就行。

收到,感谢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