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MOS管的引脚连续电流是怎么达到100A以上的,TO220封装

楼主(2023-06-26):
那个引脚看着那么细,怎么看也不像可以连续通过100A以上的电流,比如下面这个

网友:
100A  如果是我 会多个并接  来使用  温度也会降低

网友A:
看另外一个条件:温升。

网友:
假如我们接受50℃的温升散热,那么对应的电流是多大,答案就有了。会发现,很可能只有20A,甚至更低

网友B:
我也纳闷 ,小小的mos 都写100a,如果加大散热片,是不是只用一个mos就行。如果一般都不行 要多个并联,怎么不写低点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纳闷 ,小小的mos 都写100a,如果加大散热片,是不是只用一个mos就行。如果一般都不行 要多个并联,怎 ...

单个的散热条件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另外一个条件:温升。

TO-247的封装我能想通,应该可以勉强通过100A的电流,但是TO-220那细细的引脚怎么也不像能通过100A电流的啊。就1平方毫米的面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TO-247的封装我能想通,应该可以勉强通过100A的电流,但是TO-220那细细的引脚怎么也不像能通过100A电流的 ...

continuous drain current(wire bond limited)为195A,问题是这个,感觉是引脚能过的电流啊,不考虑散热的话

网友:
规格书上明确标出,测试条件参照AN-1140,所以这个测试数据是针对这个条件的。你之所以不能想象是因为这个测试条件与你实际使用的条件有很大差别,仅此而已。

网友:
温升、有效脉宽时间的作为前提……
以前 拆过电力设备上电源部分的MOS管模块,单管的,200A、60V,有拳头那么大

网友:
TO-220那么粗壮的引脚叫细么?
TO-92的引脚都能扛几十A
楼主应该好好复习一下欧姆定律、电阻率、熔点之类的中学物理知识

网友B:
按铜1平方过10A,引脚得10平方才行。写单个mos 100A,意义是啥,实际使用不可能单个达到100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铜1平方过10A,引脚得10平方才行。写单个mos 100A,意义是啥,实际使用不可能单个达到100A ...

谁规定的1平方10A?脱离散热条件和温升要求谈每平方多少电流都是纸上谈兵。

网友:
只要散热足够,只与封装和RSON 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