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通过SPI读取MPU6500数据乱跳

楼主(2023-06-26):
用SPI读取设备ID,按照MPU6500手册应该是0x70,可是收到的打印出来是一个不停跳动值:
ID :[47]
ID :[38]
ID :[185]
ID :[15]
ID :[212]
ID :[34]
ID :[66]
ID :[163]
ID :[198]

MSB,波特率,一次传输8bit,双线全双工,master mode,CPOL=1,CPHA=1,用GPIO口软片选......各种设置都检查了。
使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轮询发送接收。接线也检查了没问题,实在搞不懂为什么无法正常读取。难道是PCB加工出了问题?
各位大佬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楼主:
外围电路

网友:
先拿示波器瞅瞅波形~

网友:
干这行没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不行啊

楼主:
好吧,问题解决了。
还是代码上的疏忽,不小心把nCS片选信号的引脚初始化成了GPIO_MODE_AF_PP,正确做法是初始化为GPIO_MODE_OUTPUT_PP......代码写完一定要code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