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屏幕、键盘、鼠标点击无响应,右键任务栏可立刻恢复

楼主(2023-06-26):
遇到个奇怪的问题,

不限于浏览器,visual studio、桌面,键盘输入法、每天要卡死好几次。

只剩下鼠标光标能动,神奇的是,鼠标移到任务栏,右键一下,电脑立刻恢复正常。

有时候上一条方式无效,使用键盘弹出任务管理器,也能恢复正常。

电脑信息:

设备名称        SER5800
处理器        AMD Ryzen 7 5800H with Radeon Graphics            3.20 GHz
机带 RAM        16.0 GB (12.9 GB 可用)

版本        Windows 10 专业版
版本号        22H2
安装日期        ‎2023/‎3/‎5
操作系统内部版本        19045.3086
体验        Windows Feature Experience Pack 1000.19041.1000.0

楼主:
已经更新过AMD官网最新的显卡驱动,问题并没有改善。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

每安装一个驱动、一个软件,都测试一下。

网友:
微软输入法,设置为兼容模式

网友A:
卡死时 ctrl+shift+esc 调出任务管理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死时 ctrl+shift+esc 调出任务管理器看看?

任务管理器一出来,电脑立马恢复正常。

任务管理器里面没有任何异常。

网友A:
感觉像是第三方的流氓软件。

如果有不知名的系统监视器,比如 procmon, aida 这样的话,监视一下先确定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第三方的流氓软件。

如果有不知名的系统监视器,比如 procmon, aida 这样的话,监视一下先确定个 ...

我同时装的2台电脑,软件一模一样。

另一台是intel 的 老cpu,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同时装的2台电脑,软件一模一样。

另一台是intel 的 老cpu,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换ltsc 1909,一定要断网安装,然后马上把三哥的自动更新全部干掉,连网,调成按流量计费,设置禁止连接任何自动更新位置,然后你会发现,电脑瞬间干净了。

网友:
做一个usb os pe优盘,跑个测试。主要是ddr与硬盘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