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有用nordic的吗?怎么入门?

楼主(2023-06-26):
想学习下nordic芯片,目前有个N52840的板,请问要怎么入门?

看了下官网,感觉没啥资料啊,想问问各位大佬:

1、有demo程序吗?在哪下载?最好是像ST那样,有 点灯  串口  SPI IIC 这些的例程之类的;

2、能在线仿真调试吗?需要什么工具?

3、芯片资料 及 相关 蓝牙 mesh 之类的?

现在初期想先入门 点灯 串口等外设,先把芯片跑起来再说,蓝牙 mesh 这些 暂不考虑

网友A:
有个nrf connect sdk,基于zephyr rtos,如果Linux环境熟悉的话还是挺简单的,新手建议直接买官方开发板,因为dts以及各种配置项跑起来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nrf connect sdk,基于zephyr rtos,如果Linux环境熟悉的话还是挺简单的,新手建议直接买官方开发板, ...

m4的内核?不能用keil开发?

我想实现 装个软件,下载个demo,编译以下,下载进去,点灯OK

看了官网的说明都无从下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m4的内核?不能用keil开发?

我想实现 装个软件,下载个demo,编译以下,下载进去,点灯OK

能用keil来开发,我买了青风的开发板,都吃灰了(我现在用Dialog的蓝牙),要的话我便宜出给你算了。
   补充:楼主自己有板子的话,去B站看青风的视频就行了,他也有整套的资料,不过好像只对他的开发板的用户开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m4的内核?不能用keil开发?

我想实现 装个软件,下载个demo,编译以下,下载进去,点灯OK

基于gcc,cmake相关工具链,跟ide,编辑器相关性不大,项目初始化编译下载可以直接用west命令,编辑器用vscode或者clion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keil来开发,我买了青风的开发板,都吃灰了(我现在用Dialog的蓝牙),要的话我便宜出给你算了。

你的是什么芯片?多少钱?青风的整套资料能在哪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gcc,cmake相关工具链,跟ide,编辑器相关性不大,项目初始化编译下载可以直接用west命令,编辑器用v ...

这样对我是完全陌生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对我是完全陌生的啊

印象中还有个旧的sdk,可能可以用你想要的那种开发方式,不过那个我没太多了解,你可以找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芯片?多少钱?青风的整套资料能在哪下载?

我的也是52840吧,我看能不能私信他的资料给您,我不建议发在论坛上,毕竟他的资料是跟板子捆绑在一起。

私信不了,我先发在这里吧,请注意保存链接,晚点我就删除了

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52840吧,我看能不能私信他的资料给您,我不建议发在论坛上,毕竟他的资料是跟板子捆绑在一起。 ...

这个后缀没区别把?可以通用就转给我,多少钱?是整套吗?

青风电子的哪个套餐

加我V:0x 31FF3BD59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后缀没区别把?可以通用就转给我,多少钱?是整套吗?

青风电子的哪个套餐

记错了,我的芯片是 538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错了,我的芯片是 53832的

可惜,还是谢谢大佬的支持。

网友C:
可以基于国外来源的二次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基于国外来源的二次开发,

国外的资料更不知道哪找?

现在就想找熟悉的,套用ST的编程风格,能直接用keil来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外的资料更不知道哪找?

现在就想找熟悉的,套用ST的编程风格,能直接用keil来干 ...

SeeedStudio XIAO nRF52840 (Sense)
用这个 还比较好用,我用这个固件自己做了一个版本的硬件,比较方便调试。

可以用 Arduino/ MicroPython/ Circuit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eedStudio XIAO nRF52840 (Sense)
用这个 还比较好用,我用这个固件自己做了一个版本的硬件,比较方便 ...

你这个是简化版,不太适合入门啊

这种应用适合熟手

网友:
gitee有红旭52840开发板的资料,有教程,有硬件,有VSCode ARMGCC编译的代码,可以借鉴一下,gitee搜“52840”

另外在CSDN有一篇关于下载52840 SDK和搭建 KEIL编译环境的文章,
https://blog.csdn.net/lengyueyan/article/details/105460695

最后,下面的链接的代码是基于Keil ARM-MDK开发环境
https://www.waveshare.net/wiki/NRF52840_Eval_Kit

以上资料仅供参考,不能入门,概不负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简化版,不太适合入门啊

这种应用适合熟手

基本只用写应用层啊,不需要写太多底层 挺好用的啊

网友D:
直接做项目就能入门了,学习入门很难。刚就行BLE的时候我也买了几种开发板,都吃灰了。直到10年直接用52832做项目,才入了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做项目就能入门了,学习入门很难。刚就行BLE的时候我也买了几种开发板,都吃灰了。直到10年直接用52832 ...

我现在就是想要用起来,有人给了我一块板看能不能调起来....

都是传感,最后加上mesh,要是做好了估计也能有点收益

做不好就毛都没有

网友E:
理解楼主想要什么,结果专家们给了一堆楼主消化不了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解楼主想要什么,结果专家们给了一堆楼主消化不了的东西

哈哈,其实对楼主很无语,这么多天了还在守着keil不放,但实际上nordic官方关于sdk的资料详细的很,就算是上面的 XIAO nRF52840,sdk也是支持直接运行,唯一的难度就是对着官方文档把命令一个一个在命令行输入进去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让原厂的技术 来给我上课。自己摸索玩玩还行。

网友:
https://www.eet-china.com/mp/a34779.html

这是nordic 针对新SDK的入门资料,楼主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