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粘贴淘宝商品地址,请使用淘口令!!不要使用http地址

楼主(2023-06-26):
要跟其他人分享淘宝商品,我发现很多坛友有个坏习惯,喜欢使用http地址,比如: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4b182e8d0zyfTe

上面的http地址有个毛病,要求浏览器必须已经登录淘宝,否则会提示登录界面,而不是商品界面:

所以,请使用淘口令。

操作方法是淘宝商品的标题长按弹出菜单“复制宝贝链接”

就会拷贝出类似以下的淘宝商品淘口令。使用者先将这淘口令拷贝到黏贴板,再打开淘宝,就会提示打开商品,无需淘宝已经登录。

【淘宝】https://m.tb.cn/h.5Z17Nhu?tk=CZcKdIsD7L9 CZ3457 「户外露营黑胶天幕帐篷野炊营地遮阳棚布沙滩便携涂银加厚防雨防晒」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A:
你贴这个地址我是第一次出现能在PC上正常跳转到PC端界面的

以前点开淘口令,在PC上加载的也是移动端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这个地址我是第一次出现能在PC上正常跳转到PC端界面的

以前点开淘口令,在PC上加载的也是移动端界面{:s ...

现在起来90%人使用手机了吧。

第一个地址PC能打开,手机不能打开,也就是说90%人打不开,所以我这里呼吁大家不要使用。

淘口令里面的地址,手机点击也能直接打开商品页面。手机点击也能打开。

所以,淘口令100%可以使用,而http只有10%的可能可以使用。

网友B:
我多数用电脑,遇到手机链接只能默默关掉。

一直搞不明白都3202年了,为啥检测电脑和手机浏览器自动跳转这种上世纪的技术淘宝京东都故意不做,甚至连个跳转链接都不加,网址还没共通性,想手动改成电脑网址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多数用电脑,遇到手机链接只能默默关掉。

一直搞不明白都3202年了,为啥检测电脑和手机浏览器自动跳转这 ...

大师可能不明白,恰恰是他们做了才会这样,故意做成必须要用手机APP才能登陆的方式,用其他方式就增加难度,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淘宝分享宝贝的时候必须用手机app打开。设置登录电脑版本也第一选择是用APP扫码,为了就是抢占那个手机入口。
另外我是极少用手机京东和淘宝的,都是电脑,手机看起来太累。

网友:
有PC上的操作办法吗 手机从未装过淘宝APP

网友:
也是大部分时候用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师可能不明白,恰恰是他们做了才会这样,故意做成必须要用手机APP才能登陆的方式,用其他方式就增加难 ...

那1L那种情况又说不通了啊,阿莫手机显然是有装淘宝APP的,为什么手机点击电脑链接不直接唤起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1L那种情况又说不通了啊,阿莫手机显然是有装淘宝APP的,为什么手机点击电脑链接不直接唤起APP? ...

我测试了,淘口令可以适合所有情况。

1。可以使用淘口令黏贴到内存,打开淘宝app,会直接打开商品。

2。手机浏览器点击淘口令网址,能自动转向打开淘宝app。

3。PC电脑点击淘口令,可以打开淘宝该商品。

楼主位第一个http链接,手机浏览器无法转向到淘宝app。而且必须先登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师可能不明白,恰恰是他们做了才会这样,故意做成必须要用手机APP才能登陆的方式,用其他方式就增加难 ...

我前几天电脑在JD上买东西,提示只支持手机扫码购买,太恶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1L那种情况又说不通了啊,阿莫手机显然是有装淘宝APP的,为什么手机点击电脑链接不直接唤起APP? ...

一楼的情况应该是限制爬虫的,电脑端如果不登录,多搜几次就会让你登录,另外电脑端即使登录了,搜索查看的多了,也会弹验证窗,防止机器人。淘口令不存在这种状况,我猜是淘口令只能淘宝自己生成,一是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包含了一些关键信息了,其次是不会被其他非法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电脑在JD上买东西,提示只支持手机扫码购买,太恶心了

对,他们不知道是怎么搞得,扫码购买的还不能跟别的东西一起结账,药品类的或者是搞活动的产品尤其严重。

网友:
哦,明白了,以前分享宝贝链接折腾几次都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他们不知道是怎么搞得,扫码购买的还不能跟别的东西一起结账,药品类的或者是搞活动的产品尤其严重。 ...

京东某些正在搞活动的商品,只能单独下单。很脑残。

网友E:
只用电脑上网页-- 用手机工作会很低效,手机只适合玩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用电脑上网页-- 用手机工作会很低效,手机只适合玩乐

是吗?那是因为你没有发掘手机的工作方法。

我基本99.9%是手机工作。仅仅远程登录论坛服务器的时候才使用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那是因为你没有发掘手机的工作方法。

我基本99.9%是手机工作。仅仅远程登录论坛服务器的时候才使 ...

那只是因为你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论坛,很多人不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那是因为你没有发掘手机的工作方法。

我基本99.9%是手机工作。仅仅远程登录论坛服务器的时候才使 ...

嗯,举行个手机画PCB大赛,手机3D制图谁最强?

网友:
支持楼主,上次一个分享山药的,我折腾了好几次,就是登陆不进去,或者登陆进去了找不到商品,后来就放弃购买了。

网友:
手机淘宝搜索同一个商品名称,特别是元器件这种不热门的东西,搜到的内容经常和网页版的不一样,手机版结果少很多有时还货不对板,我一般用网页版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