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al库IIC方式读取维特九轴传感器没有数据

楼主(2023-06-26):
协议截图了,请问怎么才能读出数据啊
我的没有成功的代码
/***************************************************************
* 函数名称: Jy901s_AcceleratedSpeed
* 说    明: jy901s读加速度
* 参    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uint8_t AcceleratedSpeed_buff[6]={0};
uint8_t Status = 0;
void Jy901s_AcceleratedSpeed(void)
{
                Status = HAL_I2C_Mem_Read(&hi2c1,0X34,0X52,I2C_MEMADD_SIZE_8BIT,AcceleratedSpeed_buff,2,0xff); //读:IIC,地址,保存的变量,字节数,超时
    HAL_Delay(15);
}

网友:
试试模拟I2C

网友:
搞嵌入式没逻辑分析仪不行啊

网友:
先读芯片ID,确认通讯正常,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看哪错了。

网友:
确定下I2C初始化成功了,配置速度,参数对,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分析下,先确认通讯地址,速率是正确的,能收到芯片的ACK。

网友:
有没有人会看到这种函数就头疼的?我就是

极度不能接受这样的写法

网友:
HAL_StatusTypeDef HAL_I2C_Mem_Read(I2C_HandleTypeDef *hi2c, uint16_t DevAddress, uint16_t MemAddress, uint16_t MemAddSize,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参数设置错了     0X34不是DevAd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