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供“下单工艺参数文件”让客户快速下单的方案讨论

楼主(2023-06-27):
我们在论坛多次看到客户反馈的一个问题,每次下单,要选择一堆的工艺参数,十分的繁琐,很浪费时间。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内部其实是有多次的讨论的。之前IT团队确实工作很忙,需求也一推再推,确实非常的抱歉。

最近坛友又多次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内部重新沟通了这个问题,有2个解决方案。
方案一:离线“下单参数文件”的方案。
具体:客户在下单界面(或者计件界面,无需登录),可以选择工艺参数以及其他的选项,然后界面提供提供功能按钮:“保存为下单参数文件”。
客户点击这个按钮,我们会生成一个参数文件,客户可以把文件保存到本地。
我们不希望客户离线编辑这个文件,因此我们会对这个文件做签名。
如果离线修改了这个文件,签名会通不过。
如果客户想要调整的下单工艺文件,需要回到我们在线下单界面/计价重新选择工艺,重新下载。
而且在下载的这个文件的时候,允许客户选择保存哪些类型的下单参数:
(1)工艺参数(2)个性化选项(3)收货信息(4)发票信息 等

关于这个离线的工艺文件,我们有2个类型考虑,都是文本文件,但是尽可能不让客户修改:
(1)纯参数文件。例如json等文件。这种存在的问题是,这个离线文件,在客户电脑本地是没有可视化的界面的(无法直观看到工艺)。
需要到我们的网站,导入文件后,才能看到参数的具体内容。
(2)HTML网页文件。这个网页形式的文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各种参数,但是我们会不允许修改(签名)

客户可以把参数文件,放到这个的“下单文件”的压缩包里面去。
在下单的时候,我们系统会检测这个下单文件中有没有“下单参数文件”,如果有,则按照文件初始化下单界面的选项,但允许客户进行调整选项(我们会记录客户是否调整了初始化的选项,避免后续有争议)。
也允许客户在下单界面重新导入其他的“下单参数文件”。

方案二、在线的“下单模板”方案。
这个方案,跟方案1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离线的文件,而是把下单的参数,直接保存为一个“下单的模板”记录,这个数据是直接存在我们系统里面的。
在下单的时候,可以直接选择相应的“下单模板”来进行下单。

关于这2个方案,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我先抛出我的观点:
(1)事实上,方案一和方案二不矛盾,都可以支持,可以在“在线下单模板”的这个方案上,支持导出离线的“下单参数文件”即可。
(2)关于离线文件的类型的,我倾向于直观的HTML网页文件。

这2个方案,是否存在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欢迎探讨。

网友A:
选方案一吧, 文件还是得跟着项目走, 不能跟着账号走, 这样方便把文件交给其他人来下单.

不能离线编辑是出于什么考虑, 怕用户魔改出什么奇怪的内容? 你们读取文件之后系统肯定还得再做检查呀, 对后一道检查的可靠程度不够放心吗...

楼主:
补充一下,现在有一个功能“下相同工艺订单”,可以快速按照某个订单的工艺,快速下一个新的订单(需要重新上传文件,这个不是返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现在有一个功能“下相同工艺订单”,可以快速按照某个订单的工艺,快速下一个新的订单(需要重新 ...

这功能意义不大, 难道还在以前的订单里翻半天么...
可能你们在本地感觉不到延迟, 我这边往前翻页得一两秒, 再点开订单详情又得一两秒, 要是找八个月以前的订单呢, 或者要是我自己也不记得以前哪个订单用了这个工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方案一吧, 文件还是得跟着项目走, 不能跟着账号走, 这样方便把文件交给其他人来下单.

不能离线编辑是出 ...

怕内容失控。
我们担心,如果客户客户写上一些备注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涉及到一些工艺信息。
例如,客户备注说:“做绿油,1.6板厚的,做30片,过孔开窗……”,而我们是无法解析这种非结构的内容的。
而最终下单的时候,不是按照这个工艺来下的。
板子都做报废了。

到时候就可以出现,客户跟我们扯皮,说“我的参数文件里面写了要这么做的啊,你们为什么不按照参数文件来”。
跟客户产生的这种不愉快,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方案一吧, 文件还是得跟着项目走, 不能跟着账号走, 这样方便把文件交给其他人来下单.

不能离线编辑是出 ...

方案一和方案二,合二为一呢?两种都支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内容失控。
我们担心,如果客户客户写上一些备注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涉及到一些工艺信息。
例如,客户备 ...

不按ini或者xml规定格式写的内容一律无视呗... 这文件是给系统看的, 不是人工处理的.

导入到参数页面, 系统检查之后以页面上显示的内容为准, 哪个工艺检查不通过了, 相应的位置就留空, 还让用户自己点选项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案一和方案二,合二为一呢?两种都支持呢?

要我说, 离线文件一定要有, 方案二无所谓, 有也行.

网友:
能先把工艺参数作为文件导入导出做了就行.

开票资料、收货地址这些需要填写具体内容的都没必要,这些信息跟账号而不是跟具体项目, 更符合逻辑。

网友:
防客户当成防贼,真服了。
改文件比一个个点选项快多了,为啥不能修改。做成json格式你软件进行判断就是了,乱填不通过就是了。
难道每个板子的文件都一样啊,我不改文件先点一阵你那各个选项,保存下来,可是我都点完了还要文件干啥啊,除非工程师在软件里点一遍生成了文件再发给不懂参数的下单采购,这样还是要人都点一遍你们眼花缭乱的选项啊。

网友:
你们开放出api接口来,我们大家自己写下单软件,反正最后就是按你们的格式和要求把文件发给你们而已。
然后大家共享下自己写的下单软件,谁的好用谁的,你们觉着也好再借鉴回去做到你们软件上。对你们的下单助手真不报多大期望了,不如开放接口大家自己来呢,?

网友B:
文本格式不行吗?比如:1.6厚度的就是什么:board thickness:1.6。然后备注上:0.6 1.0 1.6 2.0 为可选。
工程师肯定会验证下的。如果上传时候解析不出来就提示有错,到时候再返回工程改。用什么HTML,JSON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文本格式不行吗?比如:1.6厚度的就是什么:board thickness:1.6。然后备注上:0.6 1.0 1.6 2.0 为可选。

文本人看是方便了,软件不好解析,一个标点或者空格差异都可能造成软件识别错误。
其实json和xml记事本打开人也都能看懂还非常调理,软件也很好识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文本人看是方便了,软件不好解析,一个标点或者空格差异都可能造成软件识别错误。
其实json和xml记事本打 ...

json现在似乎是主流了, 不过我觉得还是ini/conf对用户更友好一些。
都无所谓,能支持本地文件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json现在似乎是主流了, 不过我觉得还是ini/conf对用户更友好一些。
都无所谓,能支持本地文件就不错. ...

json,xml,ini/conf都用过,其实都差不多,json现在更主流,各种平台都现成的解析库,跨平台更好些,甚至单片机都能搞,传输也方便。

网友:
我认为没必要做什么签名,担心用户乱改可以用XML,结合XSD文档,用户只能在定义好的范围内修改XML文档,这样和网页里面选没什么区别,用户喜欢可以直接手动改参数,例如板厚乱写1.7就不能通过XSD检查,怕啥。

网友:
关于怕客户乱写的说法太可笑了!

这个文件的格式嘉立创定义清楚,不符合格式要求就不允许下单好了。你们格式校验的时候把不符合的地方指出来让用户自行修改嘛。

比如人家xml格式,总是有个dtd的,拿dtd一跑就知道符合不符合了。当然用xml稍显复杂,但是dtd是什么,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参考思路。

我觉得这个文档结构应该是很简单的,用ini文件格式就可以了,所述ini是指一个配置文件包括多个section,每个section包括多个键值对。那么,你们定义好可以有哪些section,每个section下面可以有哪些键,每个键的有效值是有哪些(是一个范围,还是枚举,还是集合,还是字串,还是整数,还是浮点数,长度是多少,精度是多少),键和值区分不区分大小写,可不可以有空格,如果要写注释,注释以什么开始、结束。

我的想象:

; 这是注释,这个模板用于下8mil线宽低档双面板
[User]
TemplateName= 8mil线宽低档双面板
TemplateVersion = 1.0 ;系统基于不同版本来校验,方便以后扩展section和新键

[Basic]
PlateType = FR4 ;可选值[FPC|FR4|ALMINIUM|COPPER|ROGERS|...]
Width = 10 ;默认单位为CM,不准再写单位,有效值最小1,最大xxx,最多小数点后2位
Length = 10
Layers = 2 ; 可选值[2|4|6|8|...]
Quantity = 5
ConfirmProductionFile = FALSE ;可选值[TRUE|FALSE]

[Manufacture]
; 注:通过备注提出的生产要求一律无效,必须通过键值对说明
; 如不能满足需求,请联系客服或手动在线下单
SolderResistColor = GREEN ;有效值[GREEN|RED|YELLOW|...]
OverlayColor = WHITE
...

[...]
... = ...
...

网友:
第一个的(1)纯参数文件
可否用下单助手作为编辑工具?

网友D:
小助手工艺参数保存成一个.cfg的二进制文件得了,不用明文。

如果是加工过了,可以直接下载成二进制文件(其实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增值卖点,原始设计人员设计了,卖给客户,客户自己只能够生产,不能再次修改。)

软件只能够缩放着看,而不能修改。

傻子都不会弄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助手工艺参数保存成一个.cfg的二进制文件得了,不用明文。

如果是加工过了,可以直接下载成二进制文件( ...

这个主意好!

网友:
我觉得 这里要区分用户  新手可以通过上述方案1,2来  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出现,降低技术门槛  对于高级工程师,倾向于自定义,能够自己套用模板生成可用的加工工艺,需要规范下文档即可

网友:
专门的采购  会不会喜欢方案二多一些。毕竟采购按研发工程的文件做。
公司有专门PCB加工说明书的情况下,研发工程师是否还无会单独写一份 嘉立创专用的“工艺清单”。

如能二种并存可能更好。

网友:
一个账号多个用户操作,设置权限。
技术员负责板子上传、参数配置,但没有付款权限,流转到采购那里负责下单付款。
这样采购完全不需要接触参数怎么设。

网友: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的。配置文件又不是什么核心机密。

建议:
1、配置文件的处理,不用上传服务器,更不要什么二进制。二进制的可读性太差,且有版本的问题。直接用文本文件,有疑问还可以打开看看,配置文件对不对。
2、这个配置文件全前端处理就行,表单中的各种选项,数据。可以直接导出成xml,json,ini之类的通用格式。也就是下单的时候选择好的配置,选型可以另存一个文本文件给用户存档。
3、用户下单有2个入口,一入口是从其他订单下相同工艺订单,此入口默认选择上一次的选项。二入口就是正常的下单入口,入口进去可以手填,也可以上传一个文本文件,前端直接解析文本文件,文档的选项按解析结果填入,不兼容或新增的选项默认不填就行,下单时做检查,没填的人工填写。同时又可以导出一个配置文件下一次使用。

这个配置不需要二进制,二进制就把事情麻烦了。又不是什么核心机密。

网友:
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
杂七杂八的选项全部就打包成一个个“配置项1”“配置项2”“配置项3”做成淘宝商家运费设置里面那种,自己选择,自己配置成一个小选项,这个选项客户直接配置,自己调用。
一般也就不外乎2-3个选项:制服诱惑,动漫卡通,最美人妻,够了。

网友:
我喜欢方案二,模板可以在固定在最上面一行或者做成列表的形式,客户选择好工艺内容,自定义模板标题名称保存,下单的时候在模板列表里面单击选择就行,坛里的技术大佬水平太高,典型技术思维,对于门外汉来讲学习门槛太高,对于采购这些下单人员也不友好,公司下单还是以采购为主

网友:
你们自己用下小助手,自己实际操作下单,找个人连续下几个单子,不要用你们自己的公司网,就用手机当热点。特别是SMT的。
试试卡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