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thinkpad x230是否有1920p的高分屏?

楼主(2023-06-28):
X230是12.5寸屏幕,唯一的问题是屏幕分辨率太低,只有1366*768。

X240开始有1920p的屏幕,但X230我还没有找到。

谁能找到?

网友A:
我在用的就是x230改13.3寸的1080IPS触摸屏,不削边框有12.5寸的2560*1440 2k屏
当然都要动主板,焊edp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用的就是x230改13.3寸的1080IPS屏,不削边框有12.5寸的2560*1440 2k屏
当然都要动主板,焊edp转接板 ...

这个改动太大,个人做不了。

找哪里改的? 效果怎样?1080p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改动太大,个人做不了。

找哪里改的? 效果怎样?1080p就够了。

单说显示效果自己觉得比较满意,毕竟原装的TN屏素素质太差而且有频闪

当时改装1080p好像只有13.3的屏,
不过我不太推荐改13.3,工艺比较极限,要cnc切割AB壳,部分要靠双面胶固定,手艺不好屏幕受压力不平会漏光,

主要问题在于屏幕没有缓冲空间,强度影响很大
曾经桌子上掉下,侧面着地一次屏就碎掉
(也有切得更离谱改16:10的)

改12.5应该会安全一些

当时是在51nb(ibmnb)上找商家处理的,先后找过两位,各有各的不靠谱之处,
所以具体商家不做推荐……

网友:
推荐2.5K或3.2K的redmibook....屏幕绝对好用.....尝试一下啊,看看拆机测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说显示效果自己觉得比较满意,毕竟原装的TN屏素素质太差而且有频闪

当时改装1080p好像只有13.3的屏,

刚才供应商回复我,没有直接可以更换的屏幕。

1920p的改装商能告诉我? 多少钱?

网友B:
海鲜市场有改的,报价1200
【闲鱼】https://m.tb.cn/h.UAYp9NM?tk=DHnqdsbj2U9 CZ3457 「快来捡漏【x230 x220 改13.3寸量子高分屏!1920*108】」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海鲜市场有改的,报价1200
【闲鱼】https://m.tb.cn/h.UAYp9NM?tk=DHnqdsbj2U9 CZ3457 「快来捡漏【x230 x2 ...

这价格,要不换台新机子吧。。。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要不换台新机子吧。。。别折腾了

确实,ThinkPad配件还是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要不换台新机子吧。。。别折腾了

哈哈,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鲜市场有改的,报价1200
【闲鱼】https://m.tb.cn/h.UAYp9NM?tk=DHnqdsbj2U9 CZ3457 「快来捡漏【x230 x2 ...

12.5寸的1080p 598元这个可以接受啊。我再找找,先改一台试试。

x230 x220 改13.3寸量子高分屏!1920*1080!改屏价格1188元!(费用构成屏幕价格为5百多,改屏套件3百多,人工费用2百多;)(2另外可改12寸的2K屏幕分辨率2560*1440价格698元,这不用切AB壳人力成本少了很多)3改12.5寸1920*1080P屏幕598元)情怀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5寸的1080p 598元这个可以接受啊。我再找找,先改一台试试。

x230 x220 改13.3寸量子高分屏!1920*10 ...

右上角关闭点一下。
他这好像是屏600,驱动板300,人工200。

楼主:
目前230-220支持的屏幕改装方案:
1、13.3寸1080p(1920*1080)
2、13.4寸2.5k(2560*1600)
3、13.4寸1200p(1920*1200)
4、12.5寸2k(2560*1440)
5、12.5寸1080p(1920*1080)

【闲鱼】https://m.tb.cn/h.5ZbtVoW?tk=ZHqUdIAz6jb CZ0001 「快来捡漏【Thinkpad X230 X220改屏套件v5.0最新版】」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上角关闭点一下。
他这好像是屏600,驱动板300,人工200。

总价全包598元。

是使用X270/X280的屏幕

楼主:
我现在让供应商帮我打听,广州有没有人改装。有的话在广州本地改更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价全包598元。

是使用X270/X280的屏幕

那价格的确还是比较合适的。720p和1080p感觉还是普适性强。

网友:
国内这帮人还是很厉害的, 打个硬件补丁

网友D:
500多还有必要改吗?加点钱换台新点的二手机不好点吗?

网友:
几年前就改了,屏幕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多还有必要改吗?加点钱换台新点的二手机不好点吗?

600元能换什么电脑? 换了这屏幕,再使用10年。

原来的机器要卖已经不值钱。

网友E:
12.5寸1920会不会字太小了

网友:
海鲜市场有几家改的,我x220找人改过2560 x1600的,显示效果很赞,还可以顺便cnc加散热空,解决散热问题。就是显示设置要配成125%缩放显示,要不字太小,是要在主板上加一个小板,要切割掉摄像头只留键盘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5寸1920会不会字太小了

小孩眼力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600元能换什么电脑? 换了这屏幕,再使用10年。

原来的机器要卖已经不值钱。 ...

可以考虑一下T44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一下T440

我有5台T430S。

这两台X230开始是给小孩用的。其实我拿T430s跟小孩换X230也行。使用电脑我都是远程登录服务器,Linux文字界面,不需要高分辨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600元能换什么电脑? 换了这屏幕,再使用10年。

原来的机器要卖已经不值钱。 ...

X1 carbon 2015款2K屏幕,咸鱼一千出头。X230残值估计300还值吧,加上屏幕600,已经很接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X1 carbon 2015款2K屏幕,咸鱼一千出头。X230残值估计300还值吧,加上屏幕600,已经很接近了。  ...

不能这样计算的。

你家的冰箱当年买了1万元。

现在坏了,维修费要1000元。

有人建议你:废品站的残值是100元。加上维修费,1100元可以重新买一个冰箱了。

你会维修吗?

网友:
这个屏幕太小了,分辨率高了,字小,伤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