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大哥到底有没有偷电?

楼主(2023-06-28):
【男子只因家中用电量太少,电表被拆走后告知涉嫌偷电?电力局:这么少肯定有猫腻!-哔哩哔哩】 https://b23.tv/iRXd63I

视频后面有电力局对电表的鉴定:用10度电,才显示1度电。

当然当事人不会承认

网友A:
肯定没偷电,电表是供电部门的。
能将电子表改成读数是实际的1/10,这是高高手才有能力了,普通人不可能做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没偷电,电表是供电部门的。
能将电子表改成读数是实际的1/10,这是高高手才有能力了,普通人不可能做 ...

硬改应该可以,电表电流采样一般用锰铜丝,换成低阻值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改应该可以,电表电流采样一般用锰铜丝,换成低阻值的就好了

换零件,电路板和电表外壳应该都会留下证据。

网友C:
我记得贝岭的是10毫欧还是1豪欧,应该偏80-90%比较好,这样做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硬改应该可以,电表电流采样一般用锰铜丝,换成低阻值的就好了

费控电表开盖有记录,改装电表会被立马发现。目前显示电表零火电流不平衡,相差400 ma。男的一点也不心虚还主动报警找记者,可能被误会了,有可能男的家里线路被人改动有人在他家接了一根线,应该与电力公司一起检查自己家表后线路是不是有人搭接偷电

网友E:
表计都有防止拆卸,防止改动的设计,燃气表还有三轴加速度计,带了NB,你使劲摇晃表,一会儿燃气公司的人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贝岭的是10毫欧还是1豪欧,应该偏80-90%比较好,这样做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

不放心可以自己加一个自己购买的一款信得过的电表在主表后面就可以了,电表可以串联的。电力力量测量技术没啥难度了,猜测还不如自己增加一块表串联,这么做也符合规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费控电表开盖有记录,改装电表会被立马发现。目前显示电表零火电流不平衡,相差400 ma。男的一点也不心虚 ...

这个相差10倍,是供电将表拆走后检测得到的,这跟用户家里电线就没关系了。

网友F:
估计是电表的问题了.....拆走发现的10:1那就是计量设备缺陷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相差10倍,是供电将表拆走后检测得到的,这跟用户家里电线就没关系了。 ...

如果检测发现计量不准但是表没有拆开记录,铅封没破损,那就证据不足。没看明白说的不平衡检测后得到的还是表系统上传的,系统上传可能是用户家里漏电了。

费控表属于联网智能终端,任何异常都会上报系统被发现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检测发现计量不准但是表没有拆开记录,铅封没破损,那就证据不足。没看明白说的不平衡检测后得到的还 ...

视频不详细,网易文字版新闻说是电表火线进出端子被铜线短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不详细,网易文字版新闻说是电表火线进出端子被铜线短接了

确实表被拆解内部的取样康铜丝被改装了,而且电费差额巨大,是拼命的用电。这男的抓住没有在陪同时候一起取证认为自己被诬陷。理论上应该是一起协助调查取证,然后现场双方录像。供电局强势所以忽略流程直接单方就拆走电表有取证流程不合规。这男业主真的是胆大包天心理素质极好懂法律,要不就是傻,还报警这设计的金额是要坐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没偷电,电表是供电部门的。
能将电子表改成读数是实际的1/10,这是高高手才有能力了,普通人不可能做 ...

你怎么知道大叔后面有没有高人?

电力局的检测报告,应该是可信的。

有没有可能电表损坏,会导致这个故障?我认为应该不会。肯定是人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电表的问题了.....拆走发现的10:1那就是计量设备缺陷而已....

这种缺陷会自然产生?我不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不详细,网易文字版新闻说是电表火线进出端子被铜线短接了

如果火线进出端子短接,应该是电表不会转,没有用电量。现在大叔每月有20、30度的用电量。难道他定期不短接,以产生一定的用电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火线进出端子短接,应该是电表不会转,没有用电量。现在大叔每月有20、30度的用电量。难道他定期不短 ...

新闻说是铜丝,但未必是常用的铜丝,应该是一些采样用的,带阻值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大叔后面有没有高人?

电力局的检测报告,应该是可信的。

有些自媒体真的是恶意裁剪引导,本来本明确的把检测结果明示出来就没啥争论了,非要强做剪切,添油加醋搞得像大片一样。这表确实16年就有非法电表开壳记录,直到现在才找上门,发现电表铅封被改内部取样康铜丝被短接,这么明确还拍的像大片一样。这男的唯一辩解就是房子是二手的,可能是以前房主改装的。这男的还报警,这涉及的金额是要坐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闻说是铜丝,但未必是常用的铜丝,应该是一些采样用的,带阻值的

那真的是高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些自媒体真的是恶意裁剪引导,本来本明确的把检测结果明示出来就没啥争论了,非要强做剪切,添油加醋搞 ...

根据这个开盖记录和购房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偷电了,逃不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闻说是铜丝,但未必是常用的铜丝,应该是一些采样用的,带阻值的

有专业人士高人改装,换掉了原来的康铜取样丝,不然为啥正好零火错十倍。奇怪的是改了零线为啥不改火线达到平衡。零火不平衡系统早就发现上报可以远程断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这个开盖记录和购房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偷电了,逃不掉了

这金额要坐牢好几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金额要坐牢好几年了

假设是别人恶意给他改装呢,目的陷害他,反正没视频监控,法律上是不是也存在证据不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是别人恶意给他改装呢,目的陷害他,反正没视频监控,法律上是不是也存在证据不足呢 ...

就看业主便秘否了,供电已经很客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是别人恶意给他改装呢,目的陷害他,反正没视频监控,法律上是不是也存在证据不足呢 ...

法官是可以根据各种证据和常识,做出判决的。

不是你一口咬定是别人改的陷害你,法官就会相信。

网友:
原来在国电下属公司上过班。
刚上班的培训内容,就是给我们讲怎么窃电。
五花八门。企业窃电和个人窃电。

网友:
供电局安装的电表,都有铅封。如果没有动过,不存在偷电,只是电表问题(电表市场招标价压得太低,不知名厂家可能换很次元器件导致某些电表计量精度不准。以前还会出现送检电表是全功能进口元器件,批量供货就削减功能和用低价元器件。不过供电局出现过这种情况,都要让中标厂家提供送样机和元器件参数,到时会对供货电表抽检,对比送样的是否一致。不过还是有厂家会冒险的)。如果铅封动过就有嫌疑

网友:
既然电表内部是采样,也就是有一定 阻值,进出并一个同样阻值的康铜电阻,不就立马少50%?

网友:
没看错吧,电表用康铜丝取样?以前机械表就是线圈感应式取样啊,现在起码也是电流互感器吧。把互感器初级短路,应该直接没有读数了。

网友:
你家因为装修暂时没有进户电线,拉了别人家的电,都属于犯罪

以前有这类新闻。。。

网友:
两个电表户,好处是不用受4800度  第三阶梯电价贵3毛多钱的影响

我就申请了2个电表户

网友G:
表呗调整过吧!!!!!!

前几年置换了房子,入住后 发现每个与 水用量保持在1立方。。。电保持在10度电!!!!
联系 自来水  和电网。自来水 直接排人来换了水表!
电网派人来拆走了表,后面寄了份检验报告给我,误差90%.....
后面打电话给我说【前面的不准确,不用我负责】。
我问他【 我怎么负责,我过户也没几个月】
立马改口说【是给我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后续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

网友:
WC,和我当年被冤差不多,当年认了个师傅学习家电维修,在附近租了个房子,当时流行用那种直接插在暖水壶里烧水的热得快,我知道那玩意儿功率很大,所以烧水的时候好奇去看电表转的有多快,结果发现电表转得一卡一卡的,好像没油一样,我将这事告诉师娘,师娘说你不用管他。后来房东发现电费不对,说我偷电,而且我是学家电维修的,实锤了,师娘也挺尴尬,没有出声(其实说了也会被认为是护短),就这样被冤成了偷电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表计都有防止拆卸,防止改动的设计,燃气表还有三轴加速度计,带了NB,你使劲摇晃表,一会儿燃气公司的人就 ...

好吧,公司有其他事业部在做水电表,之前去他们车间的时候大概看了下电表的板子,不过只关注了下板子的供电、采样和计量芯片部分,防拆还真没注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表呗调整过吧!!!!!!

看来偷电很普遍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表计都有防止拆卸,防止改动的设计,燃气表还有三轴加速度计,带了NB,你使劲摇晃表,一会儿燃气公司的人就 ...

燃气表这么牛x?涨见识了。怪不得移表必须找他们的人来搞,收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缺陷会自然产生?我不相信。

我买的房子是二手房,电表比较老,前几年的时候,电费无论怎么用,每个月都是二三十块钱,多的也就是40多块钱。去年电力局公告,说电表老了,整栋楼统一更换电表,换了电表之后,每个月至少80块,多的时候160。

网友:
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农村的电工,对浇地的水井电表偷电被抓,要么赔3万块钱,要吗坐牢一年,最后赔钱,99年的3万也挺值钱的,立马由村里富户变穷户。
一个朋友是电表公司的研发人员,而那个电表公司是供电公司的三产,经常有供电公司的领导找他帮着一些工厂改电表偷电,这是10多年前的事情
2014年后电表都换成新标准的电表,开盖记录,ESAM加密,实时集抄,主动上报,集抄带有总表检测,软件比对,想动电表偷电比较难了。也不是没办法,电表都有内部指令校表的,遇到表厂的软件开发人员,知道指令,485校表一下,还是可以实现的。所以现在一般当地表厂的表都外地中标。

网友:
引用 网友H:
燃气表这么牛x?涨见识了。怪不得移表必须找他们的人来搞,收费。

已经下手了,今天为gdp做贡献了

网友I:
这人如果一口咬定,拆表的时候自己不在场,没有公证人员在,表被掉包了,而且电力公司提供的开盖记录是他们自己内部的系统,不能作为证据提供。
这咋整?

网友J:
我帮农村人改过电表,只要拆开盖子不上电,就不会闪黄灯,改完装回去能正常用。至于标签更简单,去远一点的电表拆几个过来,改成自己的标签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人如果一口咬定,拆表的时候自己不在场,没有公证人员在,表被掉包了,而且电力公司提供的开盖记录是他们 ...

谁主张谁举证,电表公司有足够的证据把房主送进去,房主只能想办法证明自己是不知情的,比如在电表开盖之后买的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人如果一口咬定,拆表的时候自己不在场,没有公证人员在,表被掉包了,而且电力公司提供的开盖记录是他们 ...

这狡辩很容易戳破,因为费控表有记录在服务器端。零火电流差肯定有记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狡辩很容易戳破,因为费控表有记录在服务器端。零火电流差肯定有记录的 ...

零火电流差肯定有记录?!

不可能吧? 如果有记录,系统就会实时发现有人偷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火电流差肯定有记录?!

不可能吧? 如果有记录,系统就会实时发现有人偷电了。 ...

费控电表功能很多,零火线电流是两个电流取样器单独测量,测量功率精度达到0.1w。所以电网远程是知道用户家漏电情况的,电网可不会给自己扩展这个业务所以不会管这个事。

帖子中的被发现时候已经偷电6年了,累积23000度电。电网传输损耗很大的,所以允许总表与分表对不上帐,电网也不怕偷电的跑掉只有盘点时候愿意管管,说不定是换了领导三把火才处罚的。这个业主以为自己高明6年没有被发现,只是电网不想管而已,6年前就被电网系统发现了。没直接起诉只是息事宁人了给业主一个机会,不然直接起诉就要坐牢还要赔偿,这点偷电对于电网大象身上一根毛都算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帮农村人改过电表,只要拆开盖子不上电,就不会闪黄灯,改完装回去能正常用。至于标签更简单,去远一点的 ...

想多了早被发现开盖了,除非里面的电池用完了否则开盖都有记录,只要接入原来的电网就会被上传开盖记录跑不掉,没拉闸是电表有id对应一个户主也就是责任人,任何电表的违法行为总有人负责的跑不掉。等累积到一定电量或者有啥变故就找麻烦了

网友A:
有坛友说电表用了几年有故障的,不会是里面阻容降压电路老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坛友说电表用了几年有故障的,不会是里面阻容降压电路老化了吧

想多了里面都是优质灌封防水工频变压器,所谓的故障就是内部小电池没电了,然后屏幕变常亮闪烁一个小小的电池故障图标,不影响使用。

还有一些出现不准确是电表严重过载或者短路,康铜丝高温会电阻变小。常见家用费控表是额定5a额定电流最大60a,超过60可能损坏康铜丝变得不准,但是这个过载短路操作会被记录,大家千万别模仿容易火灾出现重大危险。

网友:
这事,我觉得吧,首先,检测即使有没有问题另说,表有没有被拆开过?如果表被拆开过,偷电不偷电已经不重要,显而易见。
如果表没有拆过,那么即使人家0度电也说明不了问题,电表坏了,而用户又没有权力选择电表,供电局自己的问题就不要让用户承担了

表如果被拆过,这大哥着实理亏

小学的时候我们家刚拉电,电费当时很昂贵,我们每个月用2-3度电很正常的,何况这大哥基本上就回来睡个觉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这个开盖记录和购房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偷电了,逃不掉了

开盖记录是16年,购房时间说是刚买的新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