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电控流量阀推荐

楼主(2023-06-28):
请问有没有那种装置可以通过电信号控制出水流量的?
控制系统我自己做,主要是这个流量控制单元不知道有没有,或者用啥东西可以实现?
应用场景是家用自来水管输入,输出流量实现从关闭到1000ml输出的动态调整
这个装置尽可能成本低

网友:
有一种叫比例阀的东西,可以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
之前也找过,没找到便宜的。

也就空调用的电子膨胀阀还能凑合,但那个是针阀,流量太小

网友:
恒温宝的结构参考下.

现成的低成本的调节阀没见到过.

网友:
需求和场景没有说清楚。。开环还是闭环。。开环的话,通过压力和通经设计一下。闭环的话,还需要流量反馈。。

网友:
医疗上用 滚压式 的灌注 泵

网友(2023-12-07):
有现成的,具体价格取决于你的流量,最便宜也得大几千块

网友:
一般来说控制流量比较简单的方式是使用蠕动泵

网友A:
我有个东西每分钟供油0.08毫升用的蠕动泵价值15元,但管子很贵,每个月要消耗好几块钱的管子

网友:
小流量用蠕动泵,控制步进电机转速就行。开环就可以,精度应该可以做到挺高。
大流量,用球阀,后级加一个脉冲流量传感器做反馈,做一个简单的闭环控制。再大的话,上蝶阀,直径一两米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东西每分钟供油0.08毫升用的蠕动泵价值15元,但管子很贵,每个月要消耗好几块钱的管子 ...

耐油泵管可烦人, 流量还这么小. 粗管圣戈班有内四氟涂层的.
常见的A60和viton感觉都不好说, viton管也不怎么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