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非接触式实现旋转编码器功能的方式?光电或磁感应?

楼主(2023-06-28):
目前使用的是手轮上用联轴器加装增量编码器,400线光编。

但现在客户要求最好用非接触式的,有什么简单的方式实现?

有家供应商说磁感应可以,手轮轴心贴径向充磁的磁铁,然后非接触式感应,就是安装要求比较好,同心度要好,间距得控制在1mm以内。

目前联轴器方式连接的光编

希望改成类似这种非接触式的。

网友A:
你这个需求光电就没啥优势了。裸露的光电编码器模块一般线数都不高。
就磁编吧。
旋转轴上安装径向充磁钕磁铁。
编码器这边选个磁编就行了。例如AS5600,就是你说的,注意间距和同心度。
注意:有些高端磁编,例如雷尼绍或者零差云控的,那玩意对安装要求不是一般的高,记得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需求光电就没啥优势了。裸露的光电编码器模块一般线数都不高。
就磁编吧。
旋转轴上安装径向充磁钕磁 ...

对的。供应商也是差不多这个方案,就担心安装要求太高。

我们这个其实对信号要求不是非常高,400线足够了。

曾经也试过漫反射,手轮上贴黑白条纹。慢速可以。但快转速时,传感器信号处理不过来。

网友:
400线的需求磁编可以的,不需要高端货。
AS5600有12位,已经4096了,而且手册写间隙0.5-3mm,同心度0.25mm。

0.25mm的同心度不太可能很困难,除非方式有问题,比如像楼主图上那样一根钣金铁条固定

这东西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手感和环境中磁场干扰

网友:
可以试下反射式的光栅编码器

网友:
EC11 那种干磨的

网友:
不知道转速要求是多少?可以考虑我们的霍尔旋转检测IC。
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