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宝石这个牌子是卖了吗,电解电容的丝印好像差了很多

楼主(2023-06-28):
近期买的红宝石电解电容丝印好像没有以前那种精细的感觉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买到假的

网友B:
只能说你这个是假的。

楼主:
感觉还没有承兴的精细

网友C:
N多年前就远离这个“品牌”
假货太多,零售基本上都是不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买到假的

假的机率非常低,需要保证正品的物料我都是在X商城上采购,正品方面应该还是可以信赖的,售假带来的损失会非常大,第一次发现丝印变差时,我就联系过X商城,给我的回复是厂家说丝印机没调整好,什么理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提出问题后,如果是假货,应该会立即停止售假,但我后来买的还是丝印很差的,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品牌有不同地域的原因或某些系列出售给别人了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你这个是假的。

第一反应也是买到假的了,后来打消了,详见6楼。如果是X宝买的,可以直接确认是假,也不会有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N多年前就远离这个“品牌”
假货太多,零售基本上都是不正品

X商城出现之前,我也不用这个品牌,因为无法买到正品,后来一直从X商城买的一看就是正品,只是近来丝印变差了。

网友D:
不要以为商城的货就绝对不可能有问题,他们的货也是别人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以为商城的货就绝对不可能有问题,他们的货也是别人供的。

是的,我相信商城不会主动售假,所以我之前专门跟商城反应了这个情况,就是让他们查一下供货渠道是否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相信商城不会主动售假,所以我之前专门跟商城反应了这个情况,就是让他们查一下供货渠道是否有问 ...

Rubycon PX的DataSheet有规定最大漏电流,可以简单测试下这个,如果不符合,即使正品也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Rubycon PX的DataSheet有规定最大漏电流,可以简单测试下这个,如果不符合,即使正品也无意义。 ...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达标的参数吧,普通品牌也是差不多的标准,其他参数没有能力测,所以才有品牌来保障品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达标的参数吧,普通品牌也是差不多的标准,其他参数没有能力测,所以才有品牌来保障品质 ...

测总比不测强吧,总不能只靠相信来信任吧。
可能普通货也能做到,但我不认为一致性会有相同的水平。也可以看下手头以前的货或者从更靠谱的地方搞几个对比嘛。

网友E:
把新的和旧的零件,拆开里面比对,

网友C:
电解电容使用场合不一样
分类很多
如果是氙气灯储能电容
要求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使用场合不一样
分类很多
如果是氙气灯储能电容

是这个photo flash电容吗

网友:
查数据手册哦
里面有功能使用介绍
开关电源和储能的属于高端
海域使用寿命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反应也是买到假的了,后来打消了,详见6楼。如果是X宝买的,可以直接确认是假,也不会有这个帖子。 ...

我以前上班的地方,做出口,这种电容是每一颗都要拿比色卡,对比丝印颜色的,丝印颜色差一点都不行,别说丝印模糊了,代理商供货,同时和原厂签连带赔偿责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这个photo flash电容吗

这个是氙气闪光灯管专用的,内阻超低。
以前在相机厂工作做,那个真是从日本运过来的,代工生产相机是柯达/佳能/美能达还有尼康。

网友:
看着是正品。

网友H:
红宝石外观一直就不怎么样,化工的感觉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新的和旧的零件,拆开里面比对,

目前手上没有之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总比不测强吧,总不能只靠相信来信任吧。
可能普通货也能做到,但我不认为一致性会有相同的水平。也可 ...

和之前的对比测试比较有意义,现在手上没有之前的了,这种丝印的已经用了有段时间,只是每次看到都嫌弃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红宝石外观一直就不怎么样,化工的感觉好一些。

可能是我用的少的原因,之前看到的丝印挺精细的

网友:
上LCR测一下D值和漏电流就知道了,主要是D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氙气闪光灯管专用的,内阻超低。
以前在相机厂工作做,那个真是从日本运过来的,代工生产相机是柯 ...

确实是氙气灯用的储能电容。所以建议楼主用交流电桥测量参数与正品对比肯定有差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用的少的原因,之前看到的丝印挺精细的

底部和防爆纹都是对的。

我是不想用红宝石了,因为底部突出高于电容金属本体,焊接成一排都是歪歪扭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氙气闪光灯管专用的,内阻超低。
以前在相机厂工作做,那个真是从日本运过来的,代工生产相机是柯 ...

你好   现在做一款疝气灯   正在电容选型,电容选型时跟常规电容选型 主要参考测试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