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按键油光,如何清洁?

楼主(2023-06-28):
笔记本电脑按键,使用一段时间后,按键表面的一层油光,如何清洁?

网友:
那是被抛光了,无法清洁。日常可以消毒酒精+纸巾。

网友A:
我以前用洗板水清洁过

网友:
笔记本翻新有这种工艺,按键喷砂,不过不耐用。

网友B:
直接换一个,淘宝搜型号,估计就几十块钱。

网友:
你这个应该叫包浆,不好搞吧。

网友:
如果是真爱打算长期持有,可以逐个换按键帽吧~~~

网友C:
键盘不贴膜的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一个,淘宝搜型号,估计就几十块钱。

不耐用,买过2两个很快就坏了,不过可以扣下键盘帽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洗板水清洁过

小心溶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不贴膜的后果

贴膜多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心溶化了。

是的,有些溶剂会溶解塑料

网友:
不掉毛的布,布上喷一点酒精,稍湿润就行。

用布擦键盘。

网友:
办公室一个女生,自己画贴纸,把键盘贴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