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单片机引脚配置工具GPIOManage,自动生成代码

楼主(2023-06-28):
## 简介

GPIOManage能够配置单片机IO引脚,快速自动生成代码的宏。操作界面如下图:

## 使用说明

- 使用Excel打开文档GPIOManage.xlsm,注意启用宏功能

- 配置单片机引脚port、pin、speed、mode、name、note,其中port、pin、speed、mode可以点击后,通过下拉框配置功能

  - port
    - GPIOA
    - GPIOB
    - GPIOC
    - GPIOD
    - GPIOE
    - GPIOF
    - GPIOG
  - pin (GPIO_Pin_0 - GPIO_Pin_15)
  - speed
    - GPIO_Speed_10MHz
    - GPIO_Speed_2MHz
    - GPIO_Speed_50MHz
  - mode

  | GPIO模式              | 说明             |
  | --------------------- | ---------------- |
  | GPIO_Mode_AIN         | 模拟输入         |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浮空输入         |
  | GPIO_Mode_IPD         | 下拉输入         |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
  | GPIO_Mode_Out_OD      | 开漏输出         |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
  | GPIO_Mode_AF_OD       | 第二功能开漏输出 |
  | GPIO_Mode_AF_PP       | 第二功能推挽输出 |

  - name GPIO自定义功能名称,取个名字即可
  - note 功能说明

- 如上图所示,配置了9个引脚后,点击左侧的【生成代码】按钮,有弹窗提示,注意生成的代码默认路径为GPIOManage.xlsm目录下的generate文件夹中

目前仅实现了 STM32F10X系列,其他系列可以采用此方法推导

欢迎分享其他系列单片机配置

网友:
ST官方的CubeMX不香吗?

网友:
梦回十年前啊,差点以为楼上挖坟了

网友A:
想法不错,但是配置个引脚这样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但是配置个引脚这样有点麻烦

这个想法的初衷是   能自动产生代码的同时  方便同步了文档更新

网友:
直接操作寄存器,不超过5行代码搞定。

库,都是留给菜鸟用的

网友:
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飞思卡尔都在推广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