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立创FA加工TGB螺纹居然被拒绝了

楼主(2023-06-28):
TBG螺纹是GB/T9253.2螺纹,是管螺纹的一种,锥度1:16,视直径每寸8牙或10牙,螺纹的标准文件已经发给客服,螺纹样件也发过去了,甚至螺纹加工代码也发过去了。第一次加工经螺纹规检测是不合格的,反馈客服时特意说明不是投诉,并对第一次加工出问题表示理解,以后能加工好就行。结果第二次加工被拒绝了。

我的加工件很多都有TBG螺纹,希望公司看到后可以协调一下解决TBG螺纹加工问题。

订单:FAQP2306262762

网友A:
这是一个工厂应该接的活,尤其是没干过的管螺纹。通过订单处理,可以增加一套螺纹的工艺及量具,因为干一种螺纹至少要配齐该螺纹的底孔钻头,丝锥以及螺纹塞规,工厂都是通过类似的订单完成刀具量具以及工艺的积累,所谓破家值万贯,这些积累是一个工厂从一无所有走向枝繁叶茂的必须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工厂应该接的活,尤其是没干过的管螺纹。通过订单处理,可以增加一套螺纹的工艺及量具,因为干一种 ...

说的有道理,编好程序,以后直接就拿来用了。再说公司也什么都不用买,螺纹规我都告诉客服说可以发过去。

网友B:
隐约感觉嘉立创是不是对客服有投诉相关的KPI考核,之前也是本着反馈提醒的初衷,结果客服一上来就是否认然后急着撇清责任关系

网友A:
有了资本投入的制造业经营就会特别的麻烦,所以我坚决不要任何人的投资,因为一旦有人投资工厂就变得毫无尊严。jlc还比较小,等大了以后会明白的,不过在深圳这些年不会再有什么制造业能大起来了。因为似乎没有资本介入制造业就好像没什么前途了,这都是由于掌权者的内心深处已经过于以耻为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隐约感觉嘉立创是不是对客服有投诉相关的KPI考核,之前也是本着反馈提醒的初衷,结果客服一上来就是否认然 ...

我认为JLC就应该把所有售前售后都搬到论坛上来,一切问题都在明面上,可以大大减少腐败问题,也有利于JLC不断改革进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了资本投入的制造业经营就会特别的麻烦,所以我坚决不要任何人的投资,因为一旦有人投资工厂就变得毫无尊 ...

如果资本进入,当年像SMT这种大笔投入,回报不明的项目不可能通过,现在证明SMT的成功不亚于PC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资本进入,当年像SMT这种大笔投入,回报不明的项目不可能通过,现在证明SMT的成功不亚于PCB。 ...

SMT能有几个投入?有1个亿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资本进入,当年像SMT这种大笔投入,回报不明的项目不可能通过,现在证明SMT的成功不亚于PCB。 ...

SMT的成功不亚于PCB?

这个结论要袁生宣布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MT的成功不亚于PCB?

这个结论要袁生宣布才行???

从我这个用户角度感觉,SMT的重要性已经超越PCB,PCB现在可以选别家做,SMT几乎没有更好选择,SMT在盈利方面是否算成功我不知道,但增加了PCB的竞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我这个用户角度感觉,SMT的重要性已经超越PCB,PCB现在可以选别家做,SMT几乎没有更好选择,SMT在盈利 ...

确实,SMT我已经从其他工厂全部转到JLC了,虽然缺失一些基础芯片甚至没有功率电感,但是还是比其他家好太多。

网友E:
SMT +1,已经慢慢在转的了,简单的样板全在JLC了,JLC的机加工试了几次,跟预期的差距很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SMT +1,已经慢慢在转的了,简单的样板全在JLC了,JLC的机加工试了几次,跟预期的差距很大,还有很长的路要 ...

机加我也用了几次,不完美,但能用。

网友F:
本地三线小
城市 80%都嘉立创SMT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本地三线小
城市 80%都嘉立创SMT了

现在 eda 也是 很好用的了。

我基本上是  jlc eda   -》   jlc pcb  -》  jlc smt  --》  直接发货给我。  这样的一条龙服务了。             扩展库的 20 块钱。  如果能  通过  机械臂的 全自动换料, 降低成本到 0元的画。  我就觉得  无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现在 eda 也是 很好用的了。

同感,扩展库是目前最大的痛点,扩展库一用得多就肉痛了,JLC应该根据数据,不断增加基础库才是正道,基础库是与传统SMT拉开距离的绝对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感,扩展库是目前最大的痛点,扩展库一用得多就肉痛了,JLC应该根据数据,不断增加基础库才是正道,基 ...

是的,我也觉得如此,不然就没有流动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