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星note10手机干活的时候放在裤子袋子里,它是怎么自动解锁的?

楼主(2023-06-29):
已经发生无数次。

我放入口袋前,肯定是关了屏幕(关了屏幕会自动锁屏)。就算没关,1分钟到了也会自动关。

然后,突然裤子里传来视频播放声音,甚至拨打了朋友的电话。一看手机已经开锁。

注:设置里面我的指纹开锁已经关闭。只有脸部识别和图形密码。

它是怎样开锁的?!

网友A:
以前用魅族手机,也发生过很多次。
搞不懂是什么BUG,肯定客观存在。

如果说是极小概率蹭啊蹭蒙中了图形密码什么的,感觉完全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魅族手机,也发生过很多次。
搞不懂是什么BUG,肯定客观存在。

这个当然客观存在。这么多年,我起码经历十次以上。

网友:
我的A51也遇到过,基本上都是截屏。三星系统带着个智能锁屏之类的万一,即便是熄屏了手机还来回动他检测没脱离你的手,再次点亮屏幕也不用输密码。

网友:
估计是BUG,我前两天也遇到了手机自已解锁并打了119,搞的我一脸蒙。

我的是NOTE20.用的面容和指纹。自动解锁遇到的不多,但也有个3,5次。

网友B:
是不是开了贴身检测功能?

网友C:
应该是关屏并未锁屏,放到口袋后摩擦就亮屏,后续就摩擦摩擦

网友D:
提醒莫大该换S23了

网友E:
一直用的华为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关屏并未锁屏,放到口袋后摩擦就亮屏,后续就摩擦摩擦

你当我弱智?!

我楼主位已经写得清清楚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醒莫大该换S23了

估计换S32也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的华为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们的坛友都沦落到要使用华为手机了?

使用华为手机就不要说出来了,会被大家鄙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了贴身检测功能?

三星手机有这个功能?

网友:
小米遇到,不同人脸能解锁成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星手机有这个功能?

1. 在手机主页面点击进入【设置】。 2. 在【设置】中选择【锁定屏幕与安全】。 3. 接着进入【锁定屏幕和安全】后,点击【Smart Lock】 4. 进入【Smart Lock】后,用户可以选择【贴身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在手机主页面点击进入【设置】。 2. 在【设置】中选择【锁定屏幕与安全】。 3. 接着进入【锁定屏幕和 ...

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缺省一直是关闭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启了smart lock的贴身检测或加了可信位置设备,好像是在锁屏设置里。
LS已经确认不是这个设置问题,其他就不知道了。
把笔拔出来放别的地方试试,会不会是笔有没有放回去的检测有问题?

网友:
OPPO手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F:
是不是屏幕唤醒功能被打开了。裤兜里走路或运动连续摩擦到屏幕。前段时间我的也是

网友:
以前用苹果8也出现过
半夜3点自己打电话给一个客户
人家再打过来叼了我一顿,手机是放在床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屏幕唤醒功能被打开了。裤兜里走路或运动连续摩擦到屏幕。前段时间我的也是 ...

屏幕唤醒功能被打开?

什么叫屏幕唤醒功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屏幕唤醒功能被打开?

什么叫屏幕唤醒功能?

设置--高级功能--动作与手势里有双击可打开屏幕和拿起时唤醒的设置。我以前情况这个功能不知道怎么被打开了。手机锁屏放裤兜里等一下屏幕打开了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网友:
荣耀某款也有这样情况
会最后一个通话回拨过去

网友:
一般锁屏会有快捷工具栏。是不是触发了快捷工具栏中的内容。我有时候手机在口袋里会发生手机贼烫,相机打开的情况。
甚至有时候会紧急电话里跳出110。。。还会拨出去。
能开锁很奇怪。我都是触发的没开锁的功能。

网友:
一直开着指纹,没有出现自动解锁现象。也是揣兜里干活,只出现打开摄像机,然后发热感觉到了,是因为设置了摄像机快捷键。

网友:
会不会是某些APP设置了快捷打开功能(无锁)?
放口袋里会自动解锁的话,可以使用APP的应用锁功能,比如拨打电话应用锁,只有用手势解锁后,才能拨出电话,避免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高级功能--动作与手势里有双击可打开屏幕和拿起时唤醒的设置。我以前情况这个功能不知道怎么被打开 ...

双击可打开屏幕,但屏幕仍然是上锁的。

怎样解除屏幕锁?

拿起唤醒?我没有设置过,我的手机也从来没有拿起唤醒过。

网友:
我之前的note10+也遇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新款的目前还没发生过。

只用指纹和人脸,不可能是误中了解锁图案什么的。

网友:
关注,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可能打开了一个功能,具体名字忘记了,就是他可以检测解锁后,这个手机是否离开了你身体。如果没离开,他是不需要解锁的,只是息屏。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最后看一眼有咩有锁屏的时候又触发了面容解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击可打开屏幕,但屏幕仍然是上锁的。

怎样解除屏幕锁?

这个没搞懂。我当时情况是在兜里摩擦解了屏,手机在裤兜里继续摩擦。我当时发现干活老蹲,起。明明锁屏变黑手机还发烫,拿出来有可能是输密码一类的,甚至出现触发屏幕下拉的某些功能。我关了这个功能后再没有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最后看一眼有咩有锁屏的时候又触发了面容解锁?

不可能。我都是按电源键关屏幕的。这时候不会激活人脸解锁。

网友H:
由于经常切换南北方物理位置,我的老水果也发生过这种,但无一例外的都是夏天+出汗+短裤;秋冬,或者干燥的北方很少出现误触。

说明有一定的比例,源自于高湿度下的误滑动。
由于老水果不带姿态亮屏,故应考虑是否来通知的时候,触发了某些快捷操作;或者索性前一步就没成功锁屏。

网友I:
打开口袋防误触模式看看有没有用,锁屏的时候如果把摄像头拦住就没法解锁

网友:
会不会是大蛇太长碰到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打开口袋防误触模式看看有没有用,锁屏的时候如果把摄像头拦住就没法解锁 ...

打开口袋防误触模式在哪里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口袋防误触模式在哪里设置?

我这个OPPO的,你看看有没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
我的S10+一直开启防触碰模式,到目前没遇到过这现象

网友:
有可能是那支笔解锁的:S Pen 也早已不是一根单纯拿来写写画画的触控笔了。它也内置了独立的蓝牙芯片,你可以通过笔身按键直接解锁手机,或是充当拍照快门键。

https://www.ifanr.com/1250186

楼主:
我将屏幕双击唤醒的功能全部关闭。

楼主:
今天下午搬东西,手机放口袋,又闯祸了。

发了几十页的下面这种动图给我姐.....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将屏幕双击唤醒的功能全部关闭。

这些只是亮屏,不会解锁吧。那支笔日常是插在手机上?有可能是笔得按键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由于经常切换南北方物理位置,我的老水果也发生过这种,但无一例外的都是夏天+出汗+短裤;秋冬,或者干燥的 ...

夏天+出汗+短裤没错,最近我就穿短裤放口袋出现了两次,而且要屏幕贴着腿,短裤要薄

网友:
我的苹果12也试过自动拨打电话,连续打了十几个电话给同一个人。手机是设置了密码和刷脸解锁的。别人其他品牌手机也试过,不停打我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些只是亮屏,不会解锁吧。那支笔日常是插在手机上?有可能是笔得按键解锁。 ...

肯定是先亮屏,然后触发解锁。

如果屏幕不亮,是无法解锁的。

本来双击亮屏我经常使用,现在只能放弃。

网友K:
三年前我也是用三星,大概每个月就会发生一次楼主这样的放裤dou里乱拔号。 后来换vivo,一样的使用条件,三年来还没发生过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三年前我也是用三星,大概每个月就会发生一次楼主这样的放裤dou里乱拔号。 后来换vivo,一样的使用条件,三 ...

VIVO有没有双击激活屏幕功能?

我现在怀疑三星激活屏幕后,被无意识的裤子摩擦解开了屏幕锁(当然是三星的解锁有bug)。

所以,如果没有双击激活屏幕,就不会触发解锁。

我现在已经将双击激活屏幕关闭。

网友L:
站长放手机的习惯是手机背面贴大腿还是屏幕贴大腿?

我的小米,习惯是手机背面贴大腿,一直用的双击亮屏,没有出现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L:
站长放手机的习惯是手机背面贴大腿还是屏幕贴大腿?

我的小米,习惯是手机背面贴大腿,一直用的双击亮屏, ...

都试过。都会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VIVO有没有双击激活屏幕功能?

我现在怀疑三星激活屏幕后,被无意识的裤子摩擦解开了屏幕锁(当然是三星 ...

我都是点按电源键后,再向上一滑就解锁手机了。 密码密保都不设

vivo不知道有没有双击激活屏幕功能,反正我没使用这功能。
我的手机就是个通讯、导航工具。其他东西都没碰过。  所以用好久都不卡,用到坏才换。

但当年用三星时,我也是同样的使用习惯,还是经常出现误打别人的电话。而vivo从来没出现过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都是点按电源键后,再向上一滑就解锁手机了。 密码密保都不设

vivo不知道有没有双击激活屏幕功能,反 ...

现在手机跟银行卡深度捆绑,手机必须有密码并且闲置1分钟后自锁,sim卡必须有pin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