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一个简单的汽车胶带也能卡住我们脖子(别再整天吹牛中国汽车天下最强了)

楼主(2023-06-29):
【连一个简单的汽车胶带也能卡住我们脖子?-哔哩哔哩】 https://b23.tv/pPQLMot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6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sDvhzV3J8427HVralm2sw
提取码:u9rv
(4.63mb)

楼主:
连胶布都无法生产出合格的,一个汽车里面有多少东西不能生产,列出来肯定触目惊心。

而媒体整天吹牛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天下无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胶布都无法生产出合格的,一个汽车里面有多少东西不能生产,列出来肯定触目惊心。

而媒体整天吹牛中国的 ...

哈哈,把地球统一了,不就是多是自主产业了吗!

网友:
布基胶带不仅可以应用在汽车工业,因为其优越的性能,还可以运用在武器工业上。

网友:
扩展一下,涉及胶类的 。性能好的,国产一半都没有吧 。做维修的时候  。能买到的胶类。704,UV,双面胶(耐热的),基本只能买进口。国产的可能有合格的 。但我从来没有买到过。只能3M,和工业大桶包装的。

网友A:
淘宝上3M的 双面胶有假的吗? 两家店买同一型号的胶带, 感觉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3M的 双面胶有假的吗? 两家店买同一型号的胶带, 感觉不一样

我觉得应该问题某宝上买的3M胶有真的吗?买过很多家,和展会上拿到的样品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问题某宝上买的3M胶有真的吗?买过很多家,和展会上拿到的样品都不一样。 ...

绝大部分都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问题某宝上买的3M胶有真的吗?买过很多家,和展会上拿到的样品都不一样。 ...

可能型号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型号不同?

一种红色离型纸的泡棉胶,一种白色离型纸上写着VHB的薄双面胶,胶的颜色,厚度,离型纸上的印刷,和展会上的都有一点区别,某宝上几家也各不相同,不知道是批次问题,还是假货问题,有些能用,有些根本粘不住。后来买胶带,只在京东3M旗舰店买。

网友:
最近刷视频刷到 传祺饼干  北汽饼干

网友:
ETC上的3M双面胶真是牢固,但是自己买的一些3M,久了就脱了

网友C:
没事,我们用2块钱一卷的透明胶代替就好了,什么?强度不够?那就多缠几圈,总该行了吧?

网友D:
永乐胶带算是比较大牌的了,车企选德国品牌,可能是不差钱吧,物料供货稳定?一致性好?各类认证齐全?不太懂了,肯定会比国产的贵

绒布胶带,19mm宽度,长度一卷20-25米的,闲鱼有很多卖的, 19元包邮 10卷,可以买点备用,我买了,粘性很足

还有涤纶布胶带, 也是这个价格左右,20元  10卷包邮。比淘宝便宜些,也买了,粘性足,还有橙色的涤纶布胶带,每卷贵0.5元好像。

装修业用的泡棉双面胶,几毛钱一大卷,质量也是相当好,超级黏。

粘ETC设备的那个3M,有不同的货号,适配不同的基层材质,买错了就不粘,认准3M货号

绒布和涤纶布胶带这两种在汽修,开发电气化设备时用途广泛。

网友:
普通的胶带高温后会加速老化.....时间长了就废了,国产的胶带高温和低温都不行,一冻就脆了.....高压电缆我这用的都是3M....应该就是最基础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永乐胶带算是比较大牌的了,车企选德国品牌,可能是不差钱吧,物料供货稳定?一致性好?各类认证齐全?不太 ...

可能没有深层次的研究......长时间老化这个确实是实时,还有密封圈也是.....汽车里非常多的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永乐胶带算是比较大牌的了,车企选德国品牌,可能是不差钱吧,物料供货稳定?一致性好?各类认证齐全?不太 ...

你确定永乐胶带这种垃圾货,可以在发动机舱里工作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我们用2块钱一卷的透明胶代替就好了,什么?强度不够?那就多缠几圈,总该行了吧? ...

国产的在发动机舱里,时间长了,会3种情况:失去粘性松脱、整体老化散掉、整体熔化无法解开。

所以,多缠几圈也无法解决问题。

网友:
我们用国产的绒布胶带包扎线束,几年后解开没有粘性了,一撕开,那个粘性材料变成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