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17.6KW的费控开关~机械与电子完美结合。

楼主(2023-06-29):
        小区电表换了费控电表,就是欠费了断电,缴费了又自动通电,家庭用电这么大功率,比较好奇用什么器件来做开关的,
找机会去看了一下,是一种带“EN 端子的空开”,原来名字叫“费控开关”,见识少,以前确实没见过这东西,感觉这个东西不错,
是MCU实现大功率开关的好办法,也想了解下内部是啥原理,13元一个,包邮,从闲鱼买了几个,AC230V,80A,便宜大碗。开拆!
1、这货长这样的,挺厚实。

2、卖家说全新的,还带控制线,一根控制线,一跟反馈线,注意哈,当开关ON 的时候,反馈线返回的是220V,别被电了,

3、拆开,电路挺简单,AC-DC(PR8224), 马达驱动HG7888H, MCU是51内核的N76E003,

4、通断原来是通过一个有刷马达来带动的,机械与电子的结合。

5、PCBA-T 特写

6、PCBA-B特写

BOM大概算了一下,PCBA下来应该要15元左右,这货听说过时淘汰了,因为它需要驱动电路、马达、传动齿轮,
现在费控电表用的是磁保持继电器,同样17.6KW ,只需要8元左右,集成在电表内部,用两个几分钱的NPN 就能驱动。
抛砖引玉,请大侠轻喷,有懂行的请发表高见,说道说道这个东西。

网友A:
很有用的信息,谢谢!!

“现在费控电表用的是磁保持继电器”,这个也拆一个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用的信息,谢谢!!

“现在费控电表用的是磁保持继电器”,这个也拆一个就更好了 ...

智能电容器 上的磁保持继电器 90A,就是几块钱。

网友:
做烂大街了,
卷心菜的卷
8年前许多老板就看中这一块蛋糕
全自动流水线当时很吃香
争先恐后的上马
后面  是鸡毛一地

网友:
本质还是一个空开,触点寿命有限

网友:
这玩意可不是淘汰产品,和保持继电器是二条路线,这玩意量可大了。每个电表装一个。
8年前第一批吃螃蟹的都死了,产品不可靠。现在产品很成熟大规模推广,当然价格也不高的,胜在量大。

网友B:
有三相的吗?63A或100A的,我在充电桩上的空开是100A,通断太费劲了

网友:
有3相100A的,250的都有

网友:
20多年前做电表用的就是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三相的吗?63A或100A的,我在充电桩上的空开是100A,通断太费劲了

用交流接触器接自锁电路,这样可以安装急停开关

网友C:
控制端信号 由电表来触发?  那知道了协议,不就是随便自己来开了吗

网友D:
这货磁保更合适,通断速度更快。用电机不能带载通断吧,通断速度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端信号 由电表来触发?  那知道了协议,不就是随便自己来开了吗

没有协议,就是电表拉出一根220V的控制线,这根线没电了就跳闸。
这开关安装在表箱里,不会让人接触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货磁保更合适,通断速度更快。用电机不能带载通断吧,通断速度太慢了

这个通断速度快,触点分断速度远比继电器快。
这玩意分断1-2KA电流一点事没有,标准要求4KA
100A继电器触点估计几百安培就分断不了了,继电器触点容量是阻性负载的参数,实际并不可靠的的。
电机只是合闸用的,推动合闸机构,触点最后接通也是很快的。通断是通过弹簧机构完成的,有储能过程速度很快
前几年不成熟时主要是电机合闸部分容易坏,开关本体触头基本不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货磁保更合适,通断速度更快。用电机不能带载通断吧,通断速度太慢了

应用不一样,这个有分断灭弧能力,磁保持没有分断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端信号 由电表来触发?  那知道了协议,不就是随便自己来开了吗

几年前是电表输出一个高电平型号触发断闸

网友:
红宝石电容和承兴电容用的挺多的,这红宝石电容丝印看着比我买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端信号 由电表来触发?  那知道了协议,不就是随便自己来开了吗

把板子研究了一下,控制研究好了,亲测有效,给各位同学参考!

1、按照原电路,画出控制部分的原理图,可以看出P0.7低电平就合闸,可以直接引出P0.7、GND、5V 三根线,外接MCU、WIFI、4G模块......任君选择。

2、费控开关的C端,接到AC220V-L 费控就合闸,如果不做任何改造,可以参考下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通断速度快,触点分断速度远比继电器快。
这玩意分断1-2KA电流一点事没有,标准要求4KA
100A继电器触 ...

业内高手, ,这货分断确实很快的,我觉得这货触点大、有灭弧装置... ,它的可靠度和过载能力应该远比磁保持继电器强。
这货为什么这么便宜,我估计是因为电网的巨量出货,以前跟个几个电网客户,比如浩宁达、长沙威胜,他们的订单真的巨量订单。

楼主:
控制老家的抽水水泵,一般抽水15分钟,MCU 用FT60F123-RB---0.4元,8位拨码开关--0.4元,按键0.1元,成本1元,
算上费控开关13元,14元的17KW的电控开关,还有谁?

网友:
这开关的好处就是MCU over或特殊情况下,能够手动开启或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