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150V 15A的无风扇BUCK是不是不太理智?

楼主(2023-06-29):
如题,需要一个大约50~150V可调的稳压电源,最大15A,但我想一般情况下应该只需要8A。要与市电隔离。
不是必须达到150V,实用区间60V-110V,之外的不稳压也可以。
用途比较粗糙,可以理解为类似照明、加热、电机、电焊机这样的粗糙负载,对电源稳压和响应能力要求不高。
但是工频变压器输出直接整流滤波使用的效果有点差(编辑补充:峰值和有效值,带载和空载的差值有点……电容也不可能堆太多)
所以想加个东西。

我知道有这个电压范围可用的带可调的开关电源,但是应用场合为污染等级4,存在导电性尘埃,且存在产生水雾油雾的污染源,
而这个功率的开关电源基本上都带风扇,也不是只给半导体元件散热就可以,变压器和电感需要风冷,所以感觉成品开关电源可能不太适合。
(编辑补充:设备是有风冷的,但风冷的那一侧脏,所以希望是电路板在封闭的机箱内,靠贴在箱壁的散热片散热,风扇在外面吹)
由于应用粗糙,整个设备技术含量不高,所以不太想使用LLC半桥或移相全桥等高科技方案。

目前考虑如下:

输入可以是220V转110V工频变压器(反正他们现在就在用工频变压器),这变压器可以在污染等级4的环境中风冷或自然冷却,
按220V可能变成265V考虑,直流输出最高为110V*1.2*1.414=186.648V
当然,如果防尘问题得到解决也可以买150V开关电源或3个48V电源串联,但不想用它的XH2.54连接电位器的方式调节,担心可靠性问题。

然后后面想加一个BUCK,BUCK的电感电流密度取低些看看能不能在机箱封闭部分内存活,MOS什么的可以侧壁上加散热片在外面风冷,

目前想到这样几个选择:

1.EG1163S,这是一个最高300k的同步BUCK,其输出端栅极驱动支持到600V,需要我提供一个独立的12V给它使用(编辑补充,这根本不是问题,甚至可以给上臂驱动一个隔离电源),
其实这个电压倒也不必同步整流了,但它有咱也可以用,然后MOSFET打算IRFP4668,频率估计得100khz以内,电感用铁硅铝磁环?

2.TL494+IR2184一类的栅极驱动,这个我记得网上有TL494+IR2104来DIY BUCK的?(他们为什么不用SG3525?)
但是我在想TL494的Push-Pull模式是不是可以用来做2相交错BUCK啊?这样可以让我电感和MOS小一点?单相好像会很大?

3.UC3843+IR2184一类的栅极驱动,不知是否有必要考虑UCC38C43/NCP1252什么的。

4.UCC28180/UCC28019在48V工频变压器输出做PFC,或无桥PFC?但PFC没玩过,不清楚具体如何,合不合适,是否容易翻车。

5.参考便宜的电焊机SG3525做硬开关半桥开关电源(他们频率好像不低?),也许EE65变压器?如果EE85才能闷在密封的机箱里那就有点太大了吧?
这样的路线也没玩过,不清楚具体如何,也不清楚合不合适,是否容易翻车。

6.对工频变压器可控硅斩波实现可调稳压电源,我知道有很古老的日本设备有这样做(直接使用可控硅作为整流桥),但这个功率这么玩是不是有点太。。。。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网上没有看到这种方法实现的直流可调稳压电源的电路图,可能是我搜索关键词不对?

编辑补充:7.在48V变压器输出做Boost,TL494、UC384x之类的

在开关电源和48V以上电压的范围没什么经验,望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2000W的电脑ATX电源也有无风扇设计的
工业上我看有些是柜子带一个换热器,内外是密封的,液和尘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W的电脑ATX电源也有无风扇设计的
工业上我看有些是柜子带一个换热器,内外是密封的,液和尘进不去 ...

对,是有那种东西,好像还有是半导体制冷片做的?
我寻思实在不行就上个那东西,然后机箱里想怎么搞怎么搞,
但是吧,这个设备本身比较low,用那东西就有点像是三轮蹦子装空调。。

网友B:
既然要求不高, 用可控硅调相不就得了,最简单,买个现成的可控硅模块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要求不高, 用可控硅调相不就得了,最简单,买个现成的可控硅模块完事。。。 ...

可控硅这个功率这样搞是不是污染太大了。。?可能有10台这玩意在一起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是有那种东西,好像还有是半导体制冷片做的?
我寻思实在不行就上个那东西,然后机箱里想怎么搞怎么 ...

没这么高级,就是中间一块铝散热片导热,机柜里外各有一个风扇散热
带电机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器的机床电器柜上常用这个东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高级,就是中间一块铝散热片导热,机柜里外各有一个风扇散热
带电机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器的机床电器柜 ...

啊…………好吧……还真没仔细看这东西里面。。有管的也是水……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控硅这个功率这样搞是不是污染太大了。。?可能有10台这玩意在一起工作…… ...

可以用过零触发,对电网干扰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过零触发,对电网干扰小。

过零触发……掰脉冲来调压…………额会不会太糙了点。。

大家这么倾向于可控硅吗…………

网友D:
做过80V输入,70V输出的350W的BUCK,效率能达到97%左右,无风扇完全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过80V输入,70V输出的350W的BUCK,效率能达到97%左右,无风扇完全可行

那我这至少多相是可行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过零触发……掰脉冲来调压…………额会不会太糙了点。。

大家这么倾向于可控硅吗………… ...

上次我一个逆变器设备,遇到一个热风枪这么切波,电流传感器采样输出电流不平衡零点都偏了,功率也不准确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次我一个逆变器设备,遇到一个热风枪这么切波,电流传感器采样输出电流不平衡零点都偏了,功率也不准确 ...

我哪?……(眼神混乱)

那不平衡了就不能用互感器了呗,试试霍尔的?或者像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那样电阻+隔离运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哪?……(眼神混乱)

那不平衡了就不能用互感器了呗,试试霍尔的?或者像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那样电阻 ...

霍尔有8PIN,16PIN那种,怕冲击负载把脚搞断了。隔离放大器贵又精度不高。。。现在还在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霍尔有8PIN,16PIN那种,怕冲击负载把脚搞断了。隔离放大器贵又精度不高。。。现在还在纠结中。 ...

那看看ACS758那样的?肯定干不断

网友:
不明觉厉,不懂帮顶。

网友:
大功率手动调压器改成电动的,再整流,估计可以试试

楼主:
这电感有点蛋疼,但还是打算先尝试下EG1163S单相b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