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转印时油性笔铜板上画的电路可以保护铜皮不被腐蚀吗?

楼主(2023-06-29):
电路其实不复杂,用油性笔可以画上去,不知道能不能保护铜皮不被腐蚀,或者有没有这样的笔?

网友:
油性记号笔好的可以,差的会掉,加热也很容易掉,油漆笔没试过,估计更结实

网友:
热转印之后有的不太好的地方就是用记号笔补一下,十多年了 满满回忆

网友:
油性记号笔就可以,但要反复多涂几次到看不见铜色为止。

网友A:
我的人生不完整了 我缺少了 热转印的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人生不完整了 我缺少了 热转印的阶段

感光板,好操作很多,精度也更高

金电子,那时候风头无俩~~然后被jlc的廉价打样搞到没啥人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人生不完整了 我缺少了 热转印的阶段

热转印都是2000年以后了。
九几年上中学时是漆片加酒精,用毛笔画,可以在DIP引脚间穿一根线。
当然,那时的电路也不复杂,模拟电路,按着信号流向画就行,不像数字电路有那么多交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热转印都是2000年以后了。
九几年上中学时是漆片加酒精,用毛笔画,可以在DIP引脚间穿一根线。
当然,那 ...

用胶带贴过的表示都不是事儿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990480-1-1.html

网友D:
特意看了看发帖日期,确定不是挖坟帖
以前经常做,但最近几年JLC白菜价后已经很少看到有人研究自制PCB的技术了

油性笔最大的问题是不均匀,如果正常书写,只有笔画收尾的地方厚实,其它地方看着黑,其实很薄,腐蚀完洗干净就能看到被腐蚀的痕迹。
如果一定要用油性笔,可以先把需要补的区域都“点”成黑色,晾干后再用美工刀修边,刮去不需要的墨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意看了看发帖日期,确定不是挖坟帖
以前经常做,但最近几年JLC白菜价后已经很少看到有人研究自制P ...

有时候想当天就拿到,本来也可以用万用板,但是万用板水平不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胶带贴过的表示都不是事儿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990480-1-1.html

什么胶带仙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胶带仙人

胶带比记号笔好用,我用胶带蚀刻过铁板,蚀很深也清晰,而且不会脱落非常可靠

网友F:
自制PCB的话推荐感光板,精度高!现在做PCB那么便宜,还自制PCB?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制PCB的话推荐感光板,精度高!现在做PCB那么便宜,还自制PCB?

时效性不行,有时候想当天拿到 就是可以用万用板完成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想当天就拿到,本来也可以用万用板,但是万用板水平不怎么样。

说到自制PCB,我可不困了

这么多年,除了描漆法没试过外,其它主流的非主流的方法都试过了,以下是一些体会:

① 刀刻铜箔法
力气活,不推荐

② 刀刻胶带纸法
手艺活,适合简单电路。刻完就可以腐蚀了,比记号笔严实,比刀刻铜箔省力气

③ 热转印
好的墨粉+好的打印机+平整的覆铜板,仔细做铜箔面的表面处理,探索合适的工艺,可轻松做到8mil以下的线宽。
甚至用电烙铁也能热转印
https://www.amobbs.com/thread-4171723-1-1.html

缺点是转印过程受压,图案容易变形,线宽容易变粗,做双面板时两面变形不一致可导致过孔对不齐。

④ 感光法
根据使用经验,最实用的工艺组合是:负性湿膜自制感光板+硫酸纸+激光打印机+厚有机玻璃夹板+395nm的LED灯板

缺点和热转印类似,打印过程硫酸纸收缩,图案变形,影响过孔对齐。

⑤ 数控雕刻机(推荐)
无需表面处理,图形尺寸精准,打孔铣边开槽一条龙服务。虽然初始投入高,但可一机多用。

网友:
油性笔可以,多年前试过,漆笔更好

网友:
可以 段线都可以这样。

网友:
有什么事情这么急当天拿到,用现成的板子飞线就行了,24小时加急隔天就能到。

网友:
一直刀刻,一直刀刻,刻过岁月,刻过青春,记忆都在覆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