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导通电阻(1Ω以内)的SO8封装的,光偶继电器?

楼主(2023-06-29):
有没导通电阻(1Ω以内)的SO8封装的,光偶继电器?  购买的这款电阻太大了,  我用在5V电压系统,控制频率在10HZ,,,有用过低导通电阻的朋友推荐哈

下图我买的这光耦继电器,导通电阻也太大了呀

网友:
后级是MOS管的
记得夏普还是安捷伦有这样型号

网友A:
不如改用光伏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改用光伏光耦?

光伏光耦?  第一次听说 有低导通电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伏光耦?  第一次听说 有低导通电阻的?

例如 TLP190B,输出是光伏输出,直接带 MOS 栅极。

然后 MOS 你想要多低电阻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伏光耦?  第一次听说 有低导通电阻的?

TLP3906,它的输出端会输出电流,就像隔离电源模块一样,内部是太阳能电池板原理,可以用来驱动MOS,
如果你需要双向控制的话,可以2个N沟道MOS,把他们的栅极接在一起,接光伏光耦输出+,然后把他们的漏极接一起,接光伏光耦输出-

只是这样不是单个SO8实现

网友:
用光MOS啊,导通电阻可以做很低,例如国产的KAQW212A  这个是830mR。进口的松下AQV252GAX,导通电阻80mR

网友:
这类光MOS是不是驱动PMOS的理想方案呢?

网友:
MOS FET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