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4路lineout输出怎么接功放2路立体声输入

楼主(2023-06-29):
车机lineout输出有前左,前右,后左,后右4路信号,但是DSP功放只有左右2路的立体声输入,只接车机其中的2路输出?

网友A:
前左和后左串电阻后连接在一起,连接功放输入左。右侧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左和后左串电阻后连接在一起,连接功放输入左。右侧同理。

串多大的电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多大的电阻呢

在1.2k~3.6k之间试试吧,最大可以尝试10k,与前后设备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1.2k~3.6k之间试试吧,最大可以尝试10k,与前后设备有关系

多谢

网友B:
应该是左(右)侧两路信号用两个电容隔直后并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左(右)侧两路信号用两个电容隔直后并联

多大的电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电容呢

补品CBB几UF的,或者普通电解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品CBB几UF的,或者普通电解都行。

ok,我去看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