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开发Keyboard经验分享

楼主(2023-06-29):
USB开发Keyboard时我们可能会遇到同时上次多个键值失败或者不同的电脑出现数据乱或者丢失的可能,这个是因为上次键值的时候连续两个一样的键值被认为是一个键值,这时需要发送一个空的键值给电脑再发送,Keyboard的上次8个字节中在中断中等待上一个发生完成后再发下一个,这样可以保证上传键值的时候不会乱或者丢失,想要速度快调整配置描述中的端点描述符bInterval,本人测试过Win11不能设置太快否会出现需要移动鼠标后数据才出来。

网友A:
记事本里就这样

网友:
hid的键盘感觉特别不规范,上次用host读扫码枪,每个型号都有区别

楼主:
调好就没事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事本里就这样

调试好就不会出现乱或者丢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试好就不会出现乱或者丢失

它这是记事本显示问题,不刷新,你在word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这是记事本显示问题,不刷新,你在word里试试

我测试了都没问题,wps也没问题。

楼主:
要保证发送数据没问题,一定在发送完成的回调函数中处理等待上一个数据发送完成,再发一个空按键值,然后才到下一个键值,这样循环发完。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保证发送数据没问题,一定在发送完成的回调函数中处理等待上一个数据发送完成,再发一个空按键值,然后才 ...

也就是把Keyboard的8个字节的后面6个键值填都写0发一次,再把要发的下一个键值填进来发送,循环这样的操作直到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