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一个协议工具,大家看看有没有建议或需求。

楼主(2023-06-29):
用途:
在一些非标准协议的时候,在便携软件之前,有可能需要对协议进行测试。暂时还没有发现比较好用的工具。

自己整理了一个粗稿,如果大家也有需求,我就完善一下。

功能:
1、可以添加、删除、修改表格中的序号、名称、变量名、变量类型等信息。
2、支持UDP\TCP\COM通讯;
3、收到的数据按定义的协议显示;
4、可以定义发送协议修改内容直接发送;
5、将定义好的协议,按名称,变量名,类型,导出文本的结构体;

界面大概如下:

网友A:
参考一下TI的那种测试工具,或者“格西调试精灵”参考一下,可以支持动态循环\脚本配置等等。

网友B:
大小端  校验  有些用户数据还得计算得到最终值。。。。。  总之只有自己做的工具才是最实用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小端  校验  有些用户数据还得计算得到最终值。。。。。  总之只有自己做的工具才是最实用的,哈哈。 ...

要做通用,确实难。。。

网友C:
还缺少位域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缺少位域支持

把1个字节分为8个位来定义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1个字节分为8个位来定义吗

有些协议里边,字节是拆成位域用的,例如单片机的 SFR.

当然我这应用也有点极限了,可以不用考虑那么全面

网友:
还是 python脚本 调用 串口,socket ,然后打印比较方便

网友:
直接在wireshark上面写个插件吧。

网友:
各个字段没有tag/length, 扩展起来很难受, 没法兼容了

网友:
非标准协议太难受了,底层麻烦  应用层麻烦,我现在都是  二进制协议 全部用 modbus-RTU 协议,字符串都用 json;

网友:
我记得类似的工具早就有了可以组态配置协议格式

网友D:
根据个人经验,这类自定义协议的工具:会用的人不需要,需要的人不会用。

网友:
有没有纯纯的抓包监听而不是占用这个端口,类似wireshark那种的,我现在是通过wireshark的插件实现的,lua脚本插件也还行可以实现,就是这个语言的语法我记不住,时间长了就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个人经验,这类自定义协议的工具:会用的人不需要,需要的人不会用。 ...

看您主页的工具,很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TI的那种测试工具,或者“格西调试精灵”参考一下,可以支持动态循环\脚本配置等等。 ...

TI的那种测试工具?长啥样?

网友:
估计和VOFA+差不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