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利新能源汽车在马路上跑着跑着电池掉下来了

楼主(2023-06-30):
【某国产品牌新能源汽车在马路上跑着跑着电池掉下来了!简直闻所未闻太搞笑了!#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 #交通安全 #汽车 #安全出行-哔哩哔哩】 https://b23.tv/JdHRdXE

网友A:
还以为只有大疆会弹射电池:

某些型号电池为侧装卡扣式,空中怀孕的话,会撑开卡扣直接弹射。
如果作死飞 500m 高,下方又是人群,相当于一百多层楼的高空抛物。

网友:
相当于油车跑着跑着,油箱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以为只有大疆会弹射电池:

某些型号电池为侧装卡扣式,空中怀孕的话,会撑开卡扣直接弹射。

不是吧,是哪一款产品?这么吓人

网友:
"电池弹射技术,当检测到着火时抛弃电池,保证车主安全...抱歉,这次是不小心打开了... 欧耶!!!"
哈哈,机智的网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是哪一款产品?这么吓人

主要是 Air 2 和 Air 2S 这个系列,偏偏早期电池品控不好,特别爱怀孕。于是造就了无数电池弹射。

其他系列 Mavic、Mini、FPV 都采用了抽拉式电池,怀孕了把机壳撑变形也不弹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 Air 2 和 Air 2S 这个系列,偏偏早期电池品控不好,特别爱怀孕。于是造就了无数电池弹射。

其他 ...

空中弹射电池,这设计肯定是为了卖更多无人机吧。设计师表示这个没这个设计,没电池飞机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中弹射电池,这设计肯定是为了卖更多无人机吧。设计师表示这个没这个设计,没电池飞机掉下来了 ...

dji 保修期内有定责机制,飞机端、遥控端的飞行记录最终要画出曲线来,给出明确的事故结论,然后双方认可。
自动弹射可是要 dji 掏钱的,不知会不会扣工程师奖金。

air 系列电池特别爱鼓,¥699 一块的电池用个十几次就怀孕,你说闹心不。标准寿命是 200次 75% 深度的循环。
而且一旦有怀孕迹象,上天后低气压(-1kPa/100m)就可能加剧,最后弹射。

网友:
这是一种保护措施吧?电池要出问题了,主动抛弃,断尾求生

网友D:
有点莫名其妙,再怎么固定烂也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莫名其妙,再怎么固定烂也不至于这样吧

估计是改装车

网友E:
昨天看小红书一个人拍了视频发出来,然后后面一个人评论,好像是比亚迪

我的天,直接炸锅了,后面人恨不得把那个好像是比亚迪的差点生撕了,吓得我赶紧往被窝里缩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看小红书一个人拍了视频发出来,然后后面一个人评论,好像是比亚迪

我的天,直接炸锅了,后面人恨不得 ...

哈哈,到底是比亚迪还是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