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空调加雪种,34元的成本,被黑心的收了3920元

楼主(2023-06-30):
【一分钟教会如何判断空调是否缺氟,如何加氟不被坑钱!-哔哩哔哩】 https://b23.tv/2pWG3fG

网友A:
我想知道是谁傻,外机多大,要用多少,什么位置,升降机还是吊篮,或者蜘蛛侠,加氟过程中的坠落爆炸风险谁来承担,现在这个环境,明显高于市价的肯定有原因,要么高风险,要么机型大,用量大,要么就是用户方不能是市场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是谁傻,外机多大,要用多少,什么位置,升降机还是吊篮,或者蜘蛛侠,加氟过程中的坠落爆炸风险谁来承担 ...

你是没见过58的套路。标的35块钱,实际是按1个压35。还有铝管包个膜按铜管卖。我就被坑了好几百。所以大概率是被套路了。这么大金额可以报警,让警方和工商来处理。这属于诈骗了。。。

所以我现在根本不碰这些所谓的同城软件。

网友:
之前正规的售后:
空调的那个瓶子,加满一罐大约80元(2014年左右)。通常能给普通用户加个8次,每次平均收费在200元左右(当然,在保修期内的不收费。过保的或者外接的单子收费)。
有时候不需要加,但是会假装加一下,然后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见过58的套路。标的35块钱,实际是按1个压35。还有铝管包个膜按铜管卖。我就被坑了好几百。所以大 ...

2014年左右时候,1.5P家用铜管成本约30元每米。。。铝的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见过58的套路。标的35块钱,实际是按1个压35。还有铝管包个膜按铜管卖。我就被坑了好几百。所以大 ...

那些灌胶防水的套路,被骗的都是几千上万,网上的案例多了去了,我附近一个邻居也是被要了6,7000,我一开始跟他们说还不信这是坑,非得继续踩。

网友:
我遇过旧空调,换新机, 铜管不够长, 要加钱,  然后那个师傅把旧机的铜管擦干净,给我装上; 给我屌了一顿;

他们先把旧机拖出小区外,在外面处理旧的铜管, 然后被我家里人撞见了

网友:
空调行业能挣钱就在热的两三个月,所以不少抱着坑一个是一个的搞法,所以越来越大胆

网友:
成本哪有34元,我厂维修师傅刚灌了10kg回来,共120元. 我们是自己带罐子过的。

网友:
纯加氟的话,买5公斤装的,再买一套表头,

包括R134A 车用压缩机,我都买了,周围邻居朋友需要我就给免费加。。。R22的这十来年,都用掉两三罐了,以前是100,现在好像150了

网友:
前面我也准备自己加但是买一堆家伙算下来比叫人加还贵~~~~

网友:
自己要是愿意折腾,B站找教程,淘宝买材料,没什么搞不定的维修

上门维修,有些报价确实黑,货比三家擦亮眼,就不会上当了,上当的都是没社会经验的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