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买了7个艾美特5叶壁挂遥控风扇,现在100%摇头功能损坏。(已修好)

楼主(2023-06-30):
相关链接:艾美特立式风扇几年后按键100%损坏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3359

没想到艾美特的东西这么垃圾。

除了不能摇头,其它功能都完好。所以,我决定拆下来维修。

这遥控风扇的摇头功能是使用电机的(所以摇头也能遥控),拆开看到这样:

楼主:
这个YJT50-8A7 爪极式永磁同步电动机,就是负责摇头的。

220-240V交流输入,2.5/3r/min,4W(输入),输出0.3W E级

我将它的连杆拆下来,独立一个电机,发现也不会转动。

这个摇头电机不需要外置电容的吧?

整个风扇只有一个黑色的1.5uF/450VAC 电容,这电容肯定是给扇叶主电机使用的。

所以,应该是重新买一只YJT50-8A7 爪极式永磁同步电动机换上去就能修好?

楼主:
淘宝上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带塑料曲柄头的。22.8 + 6元运费-5元优惠=23.8元。

【淘宝】https://m.tb.cn/h.5ZETUAC?tk=CCNndsPrkAr CZ0001 「艾美特电风扇摆头同步电机配件落地扇台扇台立扇摇头马达原装全新」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楼主:
发现中山有个商家,6.6元包邮。带塑料头曲柄。

考虑到原装的7台风扇基本全部损坏,不敢再买原装的了,买替换件试试。

【淘宝】https://m.tb.cn/h.5aAYPX4?tk=j4P6dsPJtl7 CZ0001 「通用美的艾美特钻石电风扇摇头同步电机壁落地扇转页扇配件马达」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
摇头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直接220v交流供电。这个电机就一个线圈很难损坏的,一般就是里面尼龙减速齿轮损坏,可以单独通电看转不转,不转就更换掉。

200多买的风扇还坏这个不常损坏的配件,质量真的不咋的,维修价值大减。所以花费23换电机真的可以考虑买我推荐的直流电风扇了才69一台,真的比传统的好用太多

网友A:
我的艾美特也是摇头坏,也是这种电机的。是电机里面齿轮坏了。
用这种电机的有个缺点,就是它不能用手掰风扇头,一掰就坏。

低端的那些用风扇电机本身蜗轮蜗杆减速摇头的,带有扭矩限制,怎么掰都不会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艾美特也是摇头坏,也是这种电机的。是电机里面齿轮坏了。
用这种电机的有个缺点,就是它不能用手掰风 ...

萤石c8c云台里面用的步进电机也怕手动掰上下仰角,电机最后级的减速大齿轮是一个尼龙齿圈嵌入到铜轴上面,用久了一掰就齿圈短裂打滑,然后上摆动打滑抬不起来,买一个花了25元。镜头也是树脂特容易脏擦拭很容易刮花,还怕太阳直射都模糊钧裂了,换了玻璃镜头很耐脏,清晰持久,不怕老化。

现在很多东西花了钱一样会买到偷工减料的产品,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萤石c8c云台里面用的步进电机也怕手动掰上下仰角,电机最后级的减速大齿轮是一个尼龙齿圈嵌入到铜轴上面 ...

尼龙齿轮不耐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萤石c8c云台里面用的步进电机也怕手动掰上下仰角,电机最后级的减速大齿轮是一个尼龙齿圈嵌入到铜轴上面 ...

设计有问题,缺个扭矩限制,明明垫片+弹簧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有问题,缺个扭矩限制,明明垫片+弹簧就能解决

有图片吗?怎样加垫片+弹簧?

肯定是有设计缺陷,否则不可能我7台都全军覆没。

网友C:
艾美特的质量不咋地,买的风扇第一年前两个月还好,后面每次在4档的时候共振的厉害声音超大,第二年开始就经常不转,拆开用手拧都费劲,买了电机油往轴套里面滴能管段时间,今年买了两个电容换了,轴套和轴都清理加油目前还能用用,以后是不敢碰艾美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片吗?怎样加垫片+弹簧?

它设计成那样,咱们不好加啊,那电机轴没啥改造空间,它的设计者加才方便。

原理倒是简单,就比如笔记本屏轴折页,就是一叠垫片+碟簧或弹簧,它靠摩擦力可以固定在那,但用力掰的话它可以转动。

磁带录音机里也有这个,它是驱动磁带的那个东西与齿轮之间是摩擦连接的,有一个弹簧来确保这个摩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萤石c8c云台里面用的步进电机也怕手动掰上下仰角,电机最后级的减速大齿轮是一个尼龙齿圈嵌入到铜轴上面 ...

那个镜头是真恶心,国内好多厂家各种低成本镜头几乎都全部树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萤石c8c云台里面用的步进电机也怕手动掰上下仰角,电机最后级的减速大齿轮是一个尼龙齿圈嵌入到铜轴上面 ...

我也有个摄像头放户外结果太阳能照射到,画面变模糊了,2K分辨率变480P差不多。
这样说是前面的树脂镜头老化了?我还以为是CMOS烧模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摄像头放户外结果太阳能照射到,画面变模糊了,2K分辨率变480P差不多。
这样说是前面的树脂镜头 ...

树脂镜头不能被太阳直射,我的三个两个直射镜头模糊,一个有遮挡没模糊,全部换玻璃的一直很清晰,都不用清洁了。

由于要调节焦虑,更换时候是工作的,当焦点调节到受损镜头表面可以看到钢化玻璃裂纹,肉眼看是脏的擦不干净,不透亮,有水就透亮干了就脏了。

如果你的是m12螺纹的可以自己更换,玻璃镜头5元一个包邮。要换原规格一样或者接近的焦距,或者邻近的焦虑,不能差别太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个镜头是真恶心,国内好多厂家各种低成本镜头几乎都全部树脂了。。

树脂镜头绝对是偷工减料,透光度与耐脏耐刮花都比玻璃差太多,使用的树脂正的太差非眼镜级别树脂。唯一优点就是树脂容易生产,边缘畸形矫正比较好,玻璃的4mm小焦距镜头边缘有轻微球面畸形,非摄影影响忽略不计。我室内c6c云台都换玻璃了,太容易脏,擦一下都刮花了。树脂要用必须有玻璃罩子阻挡灰尘与紫外线,不然要避光避免直射,但是依然容易脏完全就是劣质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艾美特的质量不咋地,买的风扇第一年前两个月还好,后面每次在4档的时候共振的厉害声音超大,第二年开始就 ...

以前艾美特是很好的。现在真的不行了。

网友F:
入了一个落地三叶的。用了三年夏天,今年夏天发现摇头不行了,我还奇怪摇头为啥会不行,从来没用过哪个风扇摇头会坏的。看来真的是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树脂镜头绝对是偷工减料,透光度与耐脏耐刮花都比玻璃差太多,使用的树脂正的太差非眼镜级别树脂。唯一优 ...

在桌子上面擦一下就磨废了。。。。还能成像,就是图像质量大幅下降。有个小镜头我一开始没注意,擦了两个全花了,才发现是树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入了一个落地三叶的。用了三年夏天,今年夏天发现摇头不行了,我还奇怪摇头为啥会不行,从来没用过哪个风扇 ...

6.6元包邮修好???

网友:
我买的艾美特塔扇,是支持360度旋转的,去年发现无法旋转了,只能向一个方向出风,今年拆开发现是永磁同步电机不动了,量了一下线圈都不通了,因为电机是支持正反转的,有两组线圈4个接头,淘宝上转了一大圈,没找到相同的,基本都是阿莫买的这种摇头电机。看来只能扔到收废品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萤石c8c云台里面用的步进电机也怕手动掰上下仰角,电机最后级的减速大齿轮是一个尼龙齿圈嵌入到铜轴上面 ...

请教一下萤石怎么换玻璃镜头?是只换外面一片玻璃还是整个镜头模组都需要换?我家有个萤石的放室外镜头模糊了。用毛巾一擦反而更模糊。搞不懂镜头居然用塑料的,也太差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树脂镜头不能被太阳直射,我的三个两个直射镜头模糊,一个有遮挡没模糊,全部换玻璃的一直很清晰,都不用 ...

看到了,是直接换镜头组建。我回去试试,多谢!

网友:
我的一台艾美特风扇用了10年了,好像没啥毛病

网友G:
前几天拆了美的的风扇摇头的就是这个电机,风扇估计有2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拆了美的的风扇摇头的就是这个电机,风扇估计有20年了

厂家名字和标签一模一样吗?

网友:
我家里的5把艾美特CS35-R197叶落地扇直接给你断2把
我自己做了个东西加固

网友:
我家有两台美的五叶,其中一台也是不转头(偶尔转一点点),拆开也是同步电机(但具体标签忘了细节)。 当时估计也是齿轮打滑,电机本身应该是好的 --- 之前使用时 确实几次手动掰过  可能由此导致打滑。

有些小家电,先不说价格咋样, 光是质量和小毛病,真是让人不爽,明明多加点成本,用心点做,就能好很多,但就是不做。

之前买的电热水龙头就是如此,三个牌子的电热水龙头都试过了,基本一个特性 --  发货都能发错型号。
前几天,用了半年的某电热水龙头坏了,保修 直接换新的。 一看同型号 新批次,还是有点希望的,有了一些设计上的改进,实用上也有性能改进(之前 最大水流时无法保持在最高温度 --- 估计是功率上不去。 现在能保持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厂家名字和标签一模一样吗?

是的,就是这个牌子的电机,型号没法看了,当时拆开风扇这个标签直接掉出来,我毛了一眼,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是的,就是这个牌子的电机,型号没法看了,当时拆开风扇这个标签直接掉出来,我毛了一眼, ...

刚才去拆了另外一个看了一下电机的大型号是一样,产家也是这个,这个还有中外合资  这几个字 我这个电机比你的早个10年左右,可能那时候的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刚才去拆了另外一个看了一下电机的大型号是一样,产家也是这个,这个还有中外合资  这几个字 我这个电机 ...

上面有人说,认为拧动风扇的摇头,会损坏这个电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上面有人说,认为拧动风扇的摇头,会损坏这个电机?

这个我不懂,但是我试了下我这个很难拧动,拧动应该事塑料件滑丝了,不过我这个美的的是专门有个1.5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不懂,但是我试了下我这个很难拧动,拧动应该事塑料件滑丝了,不过我这个美的的是专门有个1.5uf的 ...

1.5uf的电容不是这个摇头电机使用的。是主电机的。

楼主:
已经修好。

拆下来的原电机。扔了。

新电机装上去满血复活。

网友H:
我买的艾美特最便宜的循环扇款  机械的   居然风一会大 一会小      商家还不承认   很多人都说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买的艾美特最便宜的循环扇款  机械的   居然风一会大 一会小      商家还不承认   很多人都说有这问题 ...

你开的是自然风档?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开的是自然风档?

一档 二档都会一会大一会小   淘宝客服说不会那样   京东客服说是正常的   我的在京东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档 二档都会一会大一会小   淘宝客服说不会那样   京东客服说是正常的   我的在京东买的

我有一台艾美特的循化风扇,外观跟你这台差不多599元的

网友I:
69 的直流风扇链接有没有,
也想去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69 的直流风扇链接有没有,
也想去买一台

估计不耐用,风力也不够。

楼主:
我上面6.6元包邮买的摇头电机,用了几天,发现转头速度比原装的要快一些。不过不是什么问题。

这个电机的质量我认为完全可以放心,证据是,它的两条电线,质量非常高,跟原装的电机一样高。

网友:
以前的风扇质量还是杠杠的,十几年前买的美的的台式风扇还有落地扇,至今仍然可以正常使用,除了塑料外壳老化变黄之外没有其他问题,估计是用的全铜电机,现在的大概率都是用的铜包铝

楼主(2023-08-19):
艾美特立式风扇几年后按键100%损坏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3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