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CD型的三相变压器在哪里定制

楼主(2023-06-30):
各位坛友大家好
我这边有个项目是用三相逆变器把24V变到三相Y型AC0~110V,0~3V,功率25VA以下
用EG8030方案,我看厂家推荐的是工频变压器,淘宝上找了一圈,找到如图所示的CD型三相变压器
聊了一下价格贵的离谱,这种要150元一个,
请问一下坛友,这个有没有其它厂家推荐的?
谢谢了

另:它重量很沉,25VA差不多2kg,如果用开关电源那种高频变压器靠谱吗?

网友:
你的要求真实,
价格不离谱

网友A:
我就好奇25va这点功率的逆变器能干啥。如何用一个磁体的变压器把24v dc在变三相y型的?

传统三相变压器

网友B:
我们自己做了很多cd变压器,有用在产品上的,还比较划算。以1个1200瓦的变压器来说,材料成本大约460元,要是买要900多块钱,自己干每天干2个就可以给两个人发工资了。建议自己做,用车床编个程序就绕了一点不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好奇25va这点功率的逆变器能干啥。如何用一个磁体的变压器把24v dc在变三相y型的?

传统三相变压器

没错啊,我的图片跟您的图片是一样的

主要是电力系统设备跑逻辑用的,为装置提供一个信号源就可以了,不带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自己做了很多cd变压器,有用在产品上的,还比较划算。以1个1200瓦的变压器来说,材料成本大约460元,要 ...

谢谢您的建议,这个确实蛮贵的

网友C:
https://www.trans-far.cn/article/111.html
北京创四方

网友B:
楼上的这家估计做不了,别人的变压器是高压的,工艺完全不一样。理论上要先用一个变压器把10kv降到380才可以,所以他找的厂家报价150真是不贵。因为要用一个较大的铁芯才能降低每伏的匝数不然绕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trans-far.cn/article/111.html
北京创四方

谢谢您,等他们上班了我咨询一下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这家估计做不了,别人的变压器是高压的,工艺完全不一样。理论上要先用一个变压器把10kv降到380才可 ...

我这个不是10KV的,就是8.4VAC转110,8.4vac转3V,两种就可以

网友A:
为了3楼的回复,在百毒搜索了变压器原理图片,结果总收到变压器推送,我不买变压器啊~大数据真讨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3楼的回复,在百毒搜索了变压器原理图片,结果总收到变压器推送,我不买变压器啊~大数据真讨厌 ...

貌似是圣元电气的营销号:靓仔,买变压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