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个X/Y的值,得到ln(x)的函数.

楼主(2023-06-30):
如题.
知道第一组X/Y = 0.3 / 1200
        第二组X/Y = 0.7/ 1400

如何得到 Y= A*ln(x) + K  这么一个公式呢? 听说matlab 可以算出来?

网友A:
cftool工具箱可以拟合你需要的系数
晚上很多操作教程

不过只有2个点拟合效果可能比较有限

网友B:
是知道两个坐标点,还是只知道两个X/Y比值?

网友:
两个未知数,两个方程,联立求解?

网友C:
excel里面找找对数拟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知道两个坐标点,还是只知道两个X/Y比值?

知道2个点的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tool工具箱可以拟合你需要的系数
晚上很多操作教程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excel里面找找对数拟合看看

好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2个点的坐标

知道两个坐标点,就是简单的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就完了;

知道多个坐标点,就是线性回归,一般用最小二乘法可获得最优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两个坐标点,就是简单的二元一次方程组,解就完了;

知道多个坐标点,就是线性回归,一般用最小二乘 ...

大神呀
那个 通过2个点 获取 Y= A*ln(x) + K  A/K的值 很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呀
那个 通过2个点 获取 Y= A*ln(x) + K  A/K的值 很难吧?

是很容易,但精度不高:

(x1,y1) 与 (x2,y2) 两个点,代进去就个方程组:

ln(x1) * A + K = y1
ln(x2) * A + K = y2

然后解 A,K,只要不是两个点的行列式为零,都有解。即要求 ln(x1)-ln(x2) ≠ 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很容易,但精度不高:

(x1,y1) 与 (x2,y2) 两个点,代进去就个方程组:

好的.我在研究研究..论坛大神好多..卧槽

网友D:
Excel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Excel就可以的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E:
如果只有2组x,y数据,这个公式足够了。做个excel可以直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有2组x,y数据,这个公式足够了。做个excel可以直接算。。。

我的乖乖,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有2组x,y数据,这个公式足够了。做个excel可以直接算。。。

乖乖,发个二维码过来.我转给你..另外这个网站在哪里..我也去充八块钱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乖乖,发个二维码过来.我转给你..另外这个网站在哪里..我也去充八块钱试试 ...

那8块就是本站(amobbs.com),我平时是内容提供者,自从论坛收120/年后,我就不高兴交钱了。

微软的数学工具网站: https://mathsolver.microsoft.com/zh
普通人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8块就是本站(amobbs.com),我平时是内容提供者,自从论坛收120/年后,我就不高兴交钱了。

微软的数学 ...

谢谢你~

网友:
如果Excel用起来麻烦,我可以写个小软件,直接处理数据输出结果

网友:
可以考虑抛弃对数拟合,用多项式拟合,多项式拟合可以解决几乎一切问题

matlab擅长做多项式拟合。你搜一下polyfit函数。

网友:
18楼推荐的 微软求解真是好网站。。 https://mathsolver.microsoft.com/zh/sol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