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购买了一辆二手山地松下电池助力自行车由佛山骑行150公里回到家乡圣堂镇

楼主(2023-07-02):
购买一辆电池助力松下二手(翻新)26寸自行车5千5百元人民币。

购买完之后就佛山大沥镇一直骑行回来圣堂镇(沿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到达目的地)。

骑行这款电助力自行车由佛山市大沥镇一>九江大桥一>鹤山市一>开平水口镇一>开平市一>恩平市圣堂镇一共骑行约150公里路程远,由当天(6月29日)下午3点多开始手机导航骑行起步直至(第2日)上午11点多钟才回到圣堂镇家中(夜晚通宵骑行非常舒服,路面车辆少通行,也没有这么热)。

创了自己两项纪录,
1>骑行最长路程
2>夜晚通宵骑行

???

网友:
骑行150公里   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都俱佳
咱不敢尝试    后面去掉一个零差不多吧

网友A:
20多年前,高中毕业,和几个同学骑车去省内某个景点,95公里公路,去程5小时,回程6小时,就是普通的自行车。那时真是浑身蛮力。

网友:
老当益壮,实在佩服

网友:
150公里?你是电驴么?哈哈。

网友:
相当跨几个市,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多年前,高中毕业,和几个同学骑车去省内某个景点,95公里公路,去程5小时,回程6小时,就是普通的自行车 ...

普通自行车就不讲武德了,那是相当的牛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多年前,高中毕业,和几个同学骑车去省内某个景点,95公里公路,去程5小时,回程6小时,就是普通的自行车 ...

返程之后,小腿酸痛效果明显吗?
运动健将的体魄哈

网友:
骑过60km单程,累死了。

网友C:
佩服,中途要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中途要充电吗?

后尾段40公里电池经已耗尽电能(经已没有电),要用脚踩完成尾段40公里路程。

???

网友D:
突然骑那么久,屁股会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返程之后,小腿酸痛效果明显吗?
运动健将的体魄哈

那时体力好的很,能吃能睡。回来后睡了大概20个小时,改天又去踢球了。tmd现在真不行了,不光腿软,注意力不集中鸡鸡都会软

网友:
长时间骑行,最好带一组备用电池。

网友:
这车不错,电助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突然骑那么久,屁股会痛的

何止屁股痛。后背屁股还甩皮,坐立不安,食慾大减,惨痛的一役!

???

网友:
8年前深圳骑回罗定,300公里,三天时间,通宵骑倒不敢

网友:
车子重吗?能否扛着上楼?

网友:
10多年前公主车中山到肇庆一天一夜

网友E:
日本进来的翻新助力车,真的有那么好吗?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日本进来的翻新助力车,真的有那么好吗?请教。

车子重吗?能否扛着上楼?回复,大约有20多公斤。

经过150公里远路程的骑行考验,对这款电助力车就很满意了。

因应现今的时世电鸡(两轮电动车),进入没收处置新时代,所以最好就是选购这种电助力自行车不用上牌,全国到处骑行畅通无阻。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日本进来的翻新助力车,真的有那么好吗?请教。

可能跟日本车差不多吧,不花俏,实用省心。内变速基本上不需要怎么维护,货架看起来够结实(旅行车最容易坏的组件),车灯貌似还是由发电花鼓独立供电。

网友:
10年前,120KM,从早到晚,此生单次骑行最远的一次

网友:
15年深圳石岩到松山湖,当日来回超100公里。
不说屁股,那双脚都不是自己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子重吗?能否扛着上楼?回复,大约有20多公斤。

经过150公里远路程的骑行考验,对这款电助力车就很满 ...

想问下“电助力自行车不用上牌”,这个有明确依据没?网上说法,上牌不上牌的都有。

这车啥都好,可惜国内保有量小,可能维修不易

网友F:
这车电池怎样充电?可以边骑行边充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车电池怎样充电?可以边骑行边充电么

你想得太完美了,边骑行自己在呕电,只能是停车拔出电池来充电。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想得太完美了,边骑行自己在呕电,只能是停车拔出电池来充电。

这电池最多也就30公里续航。你骑了150公里,人力骑了12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池最多也就30公里续航。你骑了150公里,人力骑了120公里?!

刚刚是相反,电池充饱电可以助力骑行150公里。
这块锂电池24V30Ah,这次九成电池电力助力骑行了110多公里路程远(佛山市一>开平百合镇)电力才耗尽。

???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刚是相反,电池充饱电可以助力骑行150公里。
这块锂电池24V30Ah,这次九成电池电力助力骑行了110多公里 ...

不用助力,人力骑行跟普通自行车对比,费力吗,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助力,人力骑行跟普通自行车对比,费力吗,差多少

不用电助力都比普通自行车省了一半力气的。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用电助力都比普通自行车省了一半力气的。

???

所以啊,宁可买日本的洋垃圾,也不要国产全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电助力都比普通自行车省了一半力气的。

???

真的牛逼!!!

网友E:
我想搞一辆但是担心货不对板

网友:
内三速的变速器,确实不需要维护。这种属于中置电机电助力自行车,人出多少力,电机就按照比例出力,内置了扭矩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搞一辆但是担心货不对板

我也是担心货不对板,所以就要求到自行车公司看见实物,就有信心购买。

看见实物是没有前车筐,
要求加装不锈钢前车筐,
以及要求更换照明前灯,
24V15Ah更换24V30Ah。

图片就是第一眼看见的实物图

楼主:
原先选择购买”新大洲本田S07”这款电动车,
但现今电动车这么多新规矩以及自身的考虑,
在家乡食饱饭没有什么出气力的运动,
还是选购一辆电助力自行车较为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所以啊,宁可买日本的洋垃圾,也不要国产全新的。

别小看这台洋垃圾啊,虽然其貌不扬,中置电机驱动,发电花鼓,内三速,续航100km+,估计新品定价要1w+

国产货基本上是后置电机,效率低续航上不来,重心偏后,加上后置电机的阻力,没电估计死的心都有

网友:
2015年元旦,和几个同事骑自行车(公路车、山地车)从顺德骑到珠海,第二天再骑回来,单程100km

楼主:
今天中午才开始骑行这辆电助力自行车,去程15公里,回程24公里。

???

网友I:
问一下, 这个车是配锂电池吗,  取下来在哪儿充电呀, 安全的话不应该拿到家里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一下, 这个车是配锂电池吗,  取下来在哪儿充电呀, 安全的话不应该拿到家里充吧 ...

这么简单的问题,不回答。

???

网友:
厉害的,买了公路车之后最多就骑了85km,天凉一点尝试一下100km的,年纪大了强度大也骑不动。

楼主:
以下图片在日本全新(锂电池助力自行车)的价格。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下图片在日本全新(锂电池助力自行车)的价格。

???

你那款是旅行车,这款是买菜车

楼主:
刚才在香港街道上看见以下图片一位南亚裔人士骑行一辆电助力自行车(拿来做生意,送外卖)。

???

网友J:
内地有类似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内地有类似产品吗?

凤凰新国标锂电池电动山地自行车26寸代步助力电动变速山地电瓶车(以下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内地有类似产品吗?

国内基本上都是像上面那种,后置电机的,其实就是一电瓶车,续航短,要不就是大电池,没电了骑起来生不如死

楼主的是中置电机,重心在车中间,没电了电机会脱离接触,就是一辆重一点的单车而已

网友K:
引用 楼主:
凤凰新国标锂电池电动山地自行车26寸代步助力电动变速山地电瓶车(以下图片)。 ...

凤凰就算了吧,买了一辆不带助力的,垃圾的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凤凰就算了吧,买了一辆不带助力的,垃圾的要死

只要不选购(鳳凰以及永久  图片3)自行车就放心很多。

E-BIKE電動自行車(捷安特电助力)
全新的騎乘方式。 無論您是在尋找一種新的通勤方式,或是想擴展您的公路、越野的自行車騎行,都有適合您各種風格的E-bike。 可以讓您騎得更遠,騎得更快,增加您的騎乘樂趣。

https://www.giant-bicycles.com/tw/bikes/electric-bikes

http://www.biketo.com/mobile/#/detail/130/19586

https://m.bilibili.com/video/BV1wJ411K7vt

视频
https://m.douyin.com/zhuanti/7192733691444086799

视频介绍挑选电助力自行车
https://youtu.be/RW72kX5BqaU

新电助力自行车(白色超酷的 图片4)开箱视频
https://youtu.be/Fs-uu5_l8HU

将电助力自行车升级12速电变视频
https://youtu.be/NVKiNo6npyY

楼主:
特斯拉推出电动自行车。

https://youtu.be/8C9AwFu3ank

网友:
公爵山地车,曾经广州骑行到中山东凤吧,也是单程100KM左右,周六早上出发,住一晚,周日下午回来,还是有点累的~~

状况是路上爆胎好多次,防不胜防

网友:
真的假的!!!!

汽车开150km 。我都觉得累

楼主:
精彩视频讲解:
传统山地自行车改装电助力(中置电机)
https://youtu.be/e_N9Tk46Qu0

后轮电机改装视频
https://youtu.be/VhAVODkc3ms

楼主:
视频介绍2款台湾最新电助力自行车,其中一款是折叠的。

https://youtu.be/HYyzi9LdCL4

图片2 第2段视频介绍骑行2百公里(深圳一>东莞一>广州一>佛山)中途骑行还有下大雨。
https://youtu.be/dcb7gVryCTY

图片3~4  2名HK骑友骑自行车4天游览大湾区多个城市,4天时间总共骑行530公里路程(还在疫情期间,中途要到医院做核酸检测报告才可回程香港)视频。
https://youtu.be/za4qrZvH0zI

楼主:
今天下午踩辆电助力自行车前往赤坎镇“关氏柴火煲仔饭店”吃晚饭,点叫了一煲黄鳝煲仔饭20元,豉汁蒸鱼腩35元(大约27公里路程远,来回54公里远)。

电助力骑行最高时速为25公里,但一般情况下23公里,27公里路程用时约(90分钟)。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电助力都比普通自行车省了一半力气的。

???

不用助力,同样的链条结构,效率提高100%,怎么可能,心里作用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电池最多也就30公里续航。你骑了150公里,人力骑了120公里?!

应该不是这么算,电动助力可以降低人力输出功率的峰值,让人不觉得疲劳,骑行起来也就轻松了。  举个例子,把200斤沙子运上10楼,如果一次扛上楼,可能会累半死。但是分成10次,每次扛20斤上楼,就很轻松了。

楼主(2023-08-15):
将电助力自行车的充电器壳内安装1个(电压电流双显示器)但不能成功(双显示器的电流取样0.18Ω电阻影响到充电器内部正常操作),只能想办法来解决一切问题。

只好将显示器的0.18Ω电阻拆掉,用充电器内部0.1Ω电阻电流取样电阻共用作电流取样电阻(这样双显示器的电流显示就不准确,聊胜于无)。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踩辆电助力自行车前往赤坎镇“关氏柴火煲仔饭店”吃晚饭,点叫了一煲黄鳝煲仔饭20元,豉汁蒸鱼腩35 ...

哈哈哈,和阿莫一样的爱好。

去哪里点啥点特色料理。。

另外话说  20-25块钱的 煲仔饭好便宜。  城市里不地道的 饭,也要30 左右啦

楼主:
今天中午踩自助自行车27公里前往开平市赤坎镇(翰记美食店铺)25元一煲柴火黄鳝煲仔饭。

食完午饭再踩多13公里开平市饮下午茶食点心。
下午5点多开始回程,路过一间赤坎烧鹅店铺坐下来点叫一份4分1只烧鹅(下压)60大元。

之后再前往赤坎食黄鳝煲仔饭。

今日全程共踩了80多公里路程。

楼主:
电助力自行车锂电池充电电流2.8A才是正确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助力自行车锂电池充电电流2.8A才是正确的。

楼主多推荐些附近好吃的店,哪天转去开平,可以参考一下,
看这贴最大的动力就是楼主发的吃的照片,车是不会去买,有P8,一年也骑不了几百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多推荐些附近好吃的店,哪天转去开平,可以参考一下,
看这贴最大的动力就是楼主发的吃的照片,车是 ...

不用外求(午饭时间),在自己的根据地(本镇)购买了24元二师兄腩肉以及3元莲藕拿到餐厅来料加工炆煮一大碟。

???

楼主(2023-09-25):
今天早上7:30分钟原先乘坐大巴车由家乡前往广州芳村,好不幸全车经已满客,只好改为乘坐8:00分钟前往广州省汽车总站。

再转坐地铁及公交车前往佛山大沥镇(电助力自行车公司)更换码表头(因早段时间在落大水行驶当中入了水出现故障)。

???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用外求(午饭时间),在自己的根据地(本镇)购买了24元二师兄腩肉以及3元莲藕拿到餐厅来料加工炆煮一 ...

加工费多少钱?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7:30分钟原先乘坐大巴车由家乡前往广州芳村,好不幸全车经已满客,只好改为乘坐8:00分钟前往广州 ...

干嘛不让车厂寄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干嘛不让车厂寄给你?

不是这么简单,还带了一大堆问题到现场要他们回答的,还要学会维修技术,日后自己可以简单维修。

好在这个码表可以拆下来,自己不能拆下来就要骑行300公里一来一回。

其实这部车不值这么多钱的,在中国的通病(中国人欺骗中国人的生意)無言。

???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么简单,还带了一大堆问题到现场要他们回答的,还要学会维修技术,日后自己可以简单维修。

好在这 ...

也就是我们这群电工愿意折腾,否者直接找商家买或者换配件就行。折腾起来太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也就是我们这群电工愿意折腾,否者直接找商家买或者换配件就行。折腾起来太累了。 ...

我们这群癫工愿意折腾。

到达电助力自行车公司更换了以下这一个(二手白色码表调速器)。

之前这个故障的调速器就是进了雨水在内里不能调速只能在最慢速度这一档(时速12-16公里)。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工费多少钱?

今天中午饭餐,也是买20.5元五花腩肉,4元莲藕,拿到餐厅来料加工(加工费30大元),炇煮出来满满一大盘。

今早上也将电助力自行车调速度显示器更换好操作一切正常(最高档时速为20~26公里)。

???

楼主:
今早4:20分钟开始骑行电助力自行车由家乡圣堂镇前往台山市“公益酒楼”饮早茶(全程58公里路程远)。

???

楼主:
今早饮完早茶再踩单骑行27公里到了台山市(万达广场3楼)煌子酒楼吃第二餐点心,锂电池也要充电。

饮完中午茶回程骑行68公里,全日合共骑行了154公里路程远。

???

楼主:
今天早上10时在本镇菜市场购买一只生鸡62元,买了12元栗子(自己回来剥壳),拿到餐厅来料加工(加工费40大元)满满一大盘分为两餐食(中午及晚上)。

???

楼主(2023-10-28):
准备在电助力自行车加装USB充电接口及有电压显示以及有防水功能也有电源开关。

???

楼主(2023-12-25):
经已在电助力自行车“24V30Ah锂电池”电池接口连接上USBA型手机充电插座及24V锂电池电量电压显示,这样手机用导航跑长途都解决了手机电池耗损电量,就可用电动车电池来充手机的电量。

网友:
上学时候经常1-200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早饮完早茶再踩单骑行27公里到了台山市(万达广场3楼)煌子酒楼吃第二餐点心,锂电池也要充电。

饮完中 ...

这是真牛,寄电动车,都不敢跑这边远,你自行车,就能搞定。

楼主:
恩平市“芳华餐厅”早茶午饭有特价点心及小菜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8132

今早上太倒霉,原先骑电肋力自行车前往”芳华餐厅”饮早茶食烧鹅,但骑车来到途中长安村(5公里)爆了后轮的车胎,只好踩回头到自己的根据地圣堂镇上去补胎,因这5公里路程在勉强爆胎情况下是骑行踩回来的,搞到内外轮胎都五劳七伤,只能是要更换内外轮胎(26x1.50 规格),这辆自行车购买回来后合共有骑行1千多公里路程远了。

原来这辆电池助力自行车后轮的”禧玛诺3档内变速花鼓”机械结构都相当複杂,更换了内外轮胎后安装上后出现了严重一个问题没有调校精准,在调校到3档速度骑行时会滑行到2档,经过一番努力才将问题解决。

以下有视频介绍。

https://m.baidu.com/video/page?p ... mp;_t=1703661946972

楼主:
自助力自行车想增加安装多一块24V锂电池来增加续航到200多公里

自助力自行车的”抽插式24V锂电池箱"有3PIN插头连接3PIN底座。

1> 锂电池正极+
2> 电池电压信号监测通讯
3 > 锂电池负极-

抽插式24V锂电池箱有以上3个插脚连接点,想法就是将抽插式24V锂电池箱开一个(新3PIN)品字型电源插座来扩展外接多一块24V锂电池连接端(以下说明4、5、6品字型电源插座3个连接点)。

4 >  锂电池负极-
5 > 锂电池正极+  一>连接一刀双掷开关一>连接第2块电池正极+
6 > 电池电压信号监测通讯(和)一刀双掷2块电池选择共接点连接到(系统24V电源供电端)。

锂电池箱当中有一块(细小3PIN电池监测通讯模块)来监测锂电池的电压数值以及用作(1PIN串行数据通讯),每块锂电池都要必须连接上这个监测信号才能正常运行,这个模块是非常重要也是整体软件的保护,在整体自助力电池自行车还有另一块“系统模块”和“电池箱3PIN模块”作1PIN串行通讯协调正常操作。

想到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扩展方案。

现今不用加装锂电池都可以很轻鬆用原有的一块24V30Ah锂电池助力骑行110公里路程(用最强电池助力来减轻双脚踩力的档位平均时速在20~25公里),只是想在自行车后货架上增加安装多一块电池来增加续航力到200~300公里路程。

加装了一块电池就可以很轻鬆由家乡(恩平市)骑行到广州或深圳(沿途就一直不用为锂电池续航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