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变压器的芯片下方PCB是不是必须镂空?

楼主(2023-07-02):
最近在使用一款纳芯微的隔离SPI芯片,PCB好像设计有问题,输出电压不对,并且发热严重。怀疑和PCB设计有关

推荐布局是芯片底部镂空的。应该和这个有关吧。

网友:
研讨会问过一嘴ADI的人他们的ADUM5401紧贴金属外壳会不会有问题,简单答复是没事。后面也没再问详细的。
实际使用离别的金属近好像确实也没什么变化。也确实有温度,但不烫手
可能并非所有磁隔离的都可以

网友:
没有电磁辐射的没所谓,有电磁辐射的现在的环境多数过不了关

网友A:
底下镂空应该是为了提高隔离度的作用
不然耐压上不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下镂空应该是为了提高隔离度的作用
不然耐压上不去吧

那如果不镂空,是不是能减少一点器件带来的干扰呢??

网友:
隔离器件自身功耗很高哦,好像

网友:
主要是看下有没有垂直于芯片表面的磁感线漏出来,有的话就会涡流,必然损耗大。 搞个工字电感接示波器,怼芯片表面看看

网友:
应该不至于,镂空主要目的是隔离,如果隔离电压输出不对,先从原理上查起来,再到器件,最后考虑PCB。

网友:
隔离,芯片下边铺铜就不叫隔离啊

网友:
发热 应该和铺铜没关系  查查看是不是其他问题吧

网友:
放原理图 部分截图 和 PCB 部分截图吧 你的问题不在铺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