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水上带太阳能板的这是什么设备?

楼主(2023-07-02):
如图,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设备吗?放在水上,带太阳能板的。

网友:
太阳能鱼塘增氧机?

网友A:
同问,上次在衢江支流的小河里,也拍到了类似玩意。旁边还有奇怪的法兰:

飞近一点拍个高清:

仔细看有 ①锁,②锚,③RF天线,④疑似航灯:

感觉得有水质/水位/水流监测一类的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上次在衢江支流的小河里,也拍到了类似玩意。旁边还有奇怪的法兰:

野生50w单晶太阳能板,口水啊。要是带一个7寸的活扳手就好了。

网友:
水质检测器?

网友A:
找了找居然有同款,果然是搞水质的,浙江科技感满满...

http://www.yosemitech.com/product/149.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了找居然有同款,果然是搞水质的,浙江科技感满满...

http://www.yosemitech.com/product/149.html

上面黑色款式看上去更加高档。黄色款式有把挂锁,有打开后看看里面有啥的冲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找居然有同款,果然是搞水质的,浙江科技感满满...

http://www.yosemitech.com/product/149.html

怎么做到自清洁的?看上面没有相关的清洁机构啊

哦哦,他说的是传感器自清洁,我以为太阳能板自清洁。。。。

网友:
关键词是“水质浮标”,主流材质是PE聚乙烯,注塑或者滚塑,吹塑出来的,3楼的那种肯定是滚塑,楼主位的不太确定
还有用pex泡沫材料、EVA(鞋底)、PVC的泡沫材料,通过机械加工的方式制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野生50w单晶太阳能板,口水啊。要是带一个7寸的活扳手就好了。

一个大几万或者十几万。
踩缝纫机能踩冒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野生50w单晶太阳能板,口水啊。要是带一个7寸的活扳手就好了。

请问如何分辨单晶硅,多晶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分辨单晶硅,多晶硅?

看硅片的切角,有 45 度倒角的是单晶,没倒角铺满屏的是多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大几万或者十几万。
踩缝纫机能踩冒烟

要的是太阳能板子吗,要的就是刺激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黑色款式看上去更加高档。黄色款式有把挂锁,有打开后看看里面有啥的冲动 ...

黑色的我第一反应是... 指尖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