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按键怎么测试?怎么模拟手指按下,松开

楼主(2023-07-03):
产线要做个治具,测试触摸按键,要怎么模拟人的手指按下和松开?

有通电变成导通,不通电是非导体的材料没?

网友:
朋友DIY过一个  模拟手指 打开丁丁打开的  硬件   淘宝上应该有类似的  材料

网友A:
某宝上有卖的,手机自动点屏工具,也可以用机械的方式,电机驱动金属棒点,也有套件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有卖的,手机自动点屏工具,也可以用机械的方式,电机驱动金属棒点,也有套件卖。 ...

谢谢啦, 手机自动点屏工具的原理是啥? 貌似没有机械动作.

网友:
定制固定大小的铜柱并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