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推荐个低边mos驱动芯片

楼主(2023-07-03):
电压12v以内就可以了,板子比较小,要求sot-23封装的,价格尽可能便宜点的,谢谢

网友A:
EGXXXX,1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EGXXXX,1块钱

这么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贵啊。

啊。。。刚从英飞凌转到这里,觉得已经是很便宜了,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刚从英飞凌转到这里,觉得已经是很便宜了,啊哈哈

半桥驱动的sop-8才3毛左右。。。。

网友B:
N531 电磁炉用的MOS驱动芯片,8分钱左右,不知道是你要找的吗?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N531 电磁炉用的MOS驱动芯片,8分钱左右,不知道是你要找的吗?仅供参考

牛,就这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531 电磁炉用的MOS驱动芯片,8分钱左右,不知道是你要找的吗?仅供参考

这个不错,就是不知道频率能不能上1M,现在用的,TI的,不是一般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错,就是不知道频率能不能上1M,现在用的,TI的,不是一般贵。

上面表里有,50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N531 电磁炉用的MOS驱动芯片,8分钱左右,不知道是你要找的吗?仅供参考

方便告知N531是哪个公司的产物吗?

网友D:
找到datashe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datasheet了。

这货最小供电电压是5V,电池应用场合还不好用。。。

网友D:
你MOSFET的最佳驱动电压多少,如果3.3V就能彻底导通,直接用单片机驱动三极管做射随完全足够了。这种专门驱动IC都是用在需要至少10V栅极电压的MOSFET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MOSFET的最佳驱动电压多少,如果3.3V就能彻底导通,直接用单片机驱动三极管做射随完全足够了。这种专门驱 ...

1.0v就能完全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531 电磁炉用的MOS驱动芯片,8分钱左右,不知道是你要找的吗?仅供参考

你在哪买的0.08,能给个购买渠道吗。
IC手册里找不到Vin(H)MIN 和Vin(L)MAX的参数,需要咨询原厂,但是手册里提到中科芯元的公司搜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