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rintf函数可以打印0x00出来吗?

楼主(2023-07-03):
意思是想在UART输出一个十六进制数 0x00

网友:
当然可以啊。。。有停止位。可以打印出来

网友:
"0x%02X"

网友A:
\x00,转义一下

网友B:
十六进制直接用串口发送的函数不是更简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六进制直接用串口发送的函数不是更简单么

代码空间吃紧的原因,打印的数据结构很复杂,使用printf可以很方便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x00,转义一下

大神方便写一下完整的语句吗?

网友A:
字符串里哪里要输出00,就添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符串里哪里要输出00,就添哪里啊

这个不行:arch_printf("DEVICE_NAME\x00");

arch_printf这个不是标准的printf,看来是它的原因咯?

网友C:
0在字符串里是作为结束符使用,如果你把0插到中间会导致字符串被截断。
检查一下arch_printf定向的putc之类的函数,然后直接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0在字符串里是作为结束符使用,如果你把0插到中间会导致字符串被截断。
检查一下arch_printf定向的putc之类 ...

谢谢您提供的方向。

网友D:
0x0直接输出就可以了呀,有什么问题?\0才是结束符

网友:
引用 网友D:
0x0直接输出就可以了呀,有什么问题?\0才是结束符

'\0'==0

网友E:
0x00=\0 ,只能输出'0',或者不用printf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代码空间吃紧的原因,打印的数据结构很复杂,使用printf可以很方便的输出。 ...

代码空间吃紧就不要用print了,你可以把所有的print去掉看能省下多少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代码空间吃紧就不要用print了,你可以把所有的print去掉看能省下多少空间

我这个MCU比较奇特,printf的代码已经固化在ROM当中,相当于它提供一个函数指针给我调用,而这个函数指针指向到ROM当中,

也就是说printf不占用我所编译代码的空间,不用它就白不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MCU比较奇特,printf的代码已经固化在ROM当中,相当于它提供一个函数指针给我调用,而这个函数指针 ...

printf本身都会转成字符串,你用0x00干嘛,不是应该直接变成"00"吗

网友:
sizeof()查询要发送的数据长度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0x00=\0 ,只能输出'0',或者不用printf

0的ascii码是48
\0  的ascii码是0
怎么相等了?

想输出0就直接输出了,没感觉有什么问题,和输出0x01有区别吗
可能我还是没明白楼主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0的ascii码是48
\0  的ascii码是0
怎么相等了?

0x0 是 0 不是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