钠离子电池已经在TB开卖了,3块钱+

楼主(2023-07-04):
刷B站看到的评测, 那个UP好像就是在这里买的, 价格不贵, 只是评测了容量和电压曲线, 不知道安全性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TB商家描述中挤压和穿刺都不会烧起来.

网友:
容量如何?

网友A:
18650 我只用  松下拆机(其实是全新的)  和 三洋的
理论上两个 是一家
我淘宝上买的一家店还靠谱的    大概 松下和三洋全新标的 35一颗样子  3000mah  (不对个人出售,所以我买的基本都是拆机的  但是据说都是没用过的 ,怀疑是新能源汽车上拆下来的)

这种几块钱 国产全新的18650 我反而不敢用在产品上
锂电池 爆燃起来  根本灭不掉

网友B:
缺点是放电截止电压太低(不到2V),只有额定电压的0.64倍不到,铅酸是0.87倍。所以很多场合用起来会出问题,比如电动车,车子还有50%电量的时候就会感觉车速明显下降

价格跟磷酸铁锂差不多,比铅酸贵约40%

优点是安全、循环寿命长(4000次),铅酸只有500次。还有低温性能好,-40℃还有80%容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8650 我只用  松下拆机(其实是全新的)  和 三洋的
理论上两个 是一家
我淘宝上买的一家店还靠谱的     ...

买二手的做产品呀?自己玩玩是很不错的选择,做产品用二手电池不合适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买二手的做产品呀?自己玩玩是很不错的选择,做产品用二手电池不合适吧 ...

你弄错了

松下和三洋的18650  不对外零售的,
而且这个不属于 二手的, 听卖家说是  松下和三洋 做成电池包卖出去,  然后他们买回来 直接拆了电池包得到的   都是全新未使用就直接拆了

而且我买的18650的价格  35一颗  已经超过 几乎所有国产的18650全新电池的价格了

稳定性绝对 松下和三洋的好 (因为我产品上用了很多年了,性能一直很稳定  所以 也一直用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8650 我只用  松下拆机(其实是全新的)  和 三洋的
理论上两个 是一家
我淘宝上买的一家店还靠谱的     ...

会不会被挑出来的次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 我只用  松下拆机(其实是全新的)  和 三洋的
理论上两个 是一家
我淘宝上买的一家店还靠谱的     ...

这个东西的意义不是价格, 而是钠离子电池, 是否具备远超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点是放电截止电压太低(不到2V),只有额定电压的0.64倍不到,铅酸是0.87倍。所以很多场合用起来会出问题 ...

是的, 电压平台太宽, 如果电动自行车要用的话, 保护板,充电器, 控制器,电机,估计都要更改设计才行,

楼主:
附上B站某UP的评测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0b97d5a4ba3125fcf3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弄错了

松下和三洋的18650  不对外零售的,

这个其实看产品需求量,几百千把 个,可以这样,
量大了,也难搞。毕竟成本是别人五六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弄错了

松下和三洋的18650  不对外零售的,

那卖家拆包后会重新按容量,内阻和电压进行分档吗?不然再好的电池不分档串联使用也会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被挑出来的次品?

感觉应该不会  盲猜  拆包后卖的利润 比  整个电池包 要高  所以这么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8650 我只用  松下拆机(其实是全新的)  和 三洋的
理论上两个 是一家
我淘宝上买的一家店还靠谱的     ...

有没有链接,分享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链接,分享下

  我想了下 还是不分享了

因为我也不能确定 这个电池是否是正品         毕竟电池这个东西还是有安全风险的

做产品还是像上面描述的 那样选个靠谱的供应商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卖家拆包后会重新按容量,内阻和电压进行分档吗?不然再好的电池不分档串联使用也会有问题啊 ...

这个还真的没有
所以我也不分享链接了

我也不确定我买到的一定是正品
毕竟 松下和三洋的假电池还是很多的

网友:
还是很期待的!

网友F:
如果安全性很高的话,可以用于用,就是充电是个问题,目前没有支持的充电IC

网友:
谁说三洋不对外销售的?
之前一家公司上班,三洋18650随随便便就订到一批啊,只是太贵,很多产品不用而已,客户指定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了下 还是不分享了

因为我也不能确定 这个电池是否是正品         毕竟电池这 ...

分享链接看看
啥责任的与你无关呗

网友:
充电电池本来就是生产出来之后测试容量,然后分类,测出多少就贴不同段的标签。
二手的,你不介意一致性就那么玩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缺点是放电截止电压太低(不到2V),只有额定电压的0.64倍不到,铅酸是0.87倍。所以很多场合用起来会出问题 ...

放电截止电压低,加一个稳压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现在4开关BUCK-BOOST方案,效率几乎可以做到98%,几乎不会有效率损失问题,用户体验可以成倍的提升,不会有电池电压下降导致车速下降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安全性很高的话,可以用于用,就是充电是个问题,目前没有支持的充电IC ...

充电IC的设计并不复杂,只要有用量,半年内就能有芯片方案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弄错了

松下和三洋的18650  不对外零售的,

奸商知道你们很聪明,所以现在很多套皮的电池都是做成电池包再卖。号称大厂产线流出0循环全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放电截止电压低,加一个稳压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现在4开关BUCK-BOOST方案,效率几乎可以做到98%,几 ...

你肯定不是电动车行业的 ,特别是两轮车行业

因为这个行业你需要考虑在50元成本内做一个1500W的【双向】buck-Boost DC转换器,光听到这个需求就能直接把你吓退了

网友:
本地朋友手里有锂电池参数测试仪,买过一些不同的所谓拆机18650(和楼上说的类似)来测试,容量内阻和标称值比较接近

网友:
比干电池还便宜吗?

网友:
B站专业测试up主视频

【尝鲜第一批钠电池!有没有意外的惊喜?-哔哩哔哩】 https://b23.tv/pHmpaDb

网友:
看指標很厲害,但是關鍵的安全性,沒人實測?針刺,火燒之類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缺点是放电截止电压太低(不到2V),只有额定电压的0.64倍不到,铅酸是0.87倍。所以很多场合用起来会出问题 ...

缺点是放电截止电压太低(不到2V),只有额定电压的0.64倍不到

上面这一点不影响车用的,车用关键是能量密度和价格。
这个缺点可以通过软件来“解决”---即设计时以电池电压低时就能满足车辆要求, 电量电压足时软件限制为电压低那种状态。
不增加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缺点是放电截止电压太低(不到2V),只有额定电压的0.64倍不到

上面这一点不影响车用的,车用关键是能量 ...

同等扭矩和功率下,降低电压意味着需要更高电流等级的功率管,这个增加的成本可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等扭矩和功率下,降低电压意味着需要更高电流等级的功率管,这个增加的成本可不少 ...

电池成本微微的下降, 就能换更高电流等级的功率管了。

网友:
那么相关的充电器还有充电管理IC市面上都有卖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弄错了

松下和三洋的18650  不对外零售的,

三洋的我一直用着的,谁说买不到的啊,我都用了七八年了,质量嘎嘎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三洋的我一直用着的,谁说买不到的啊,我都用了七八年了,质量嘎嘎好

给链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给链接啊

公司买的,直接给供应商打款的

网友:
有坛友购买玩玩不

网友K:
B站up主钠离子电池低温测试出结果了,低温充放电数据都扑街了。

【钠电池的低温性能,有没有宣传的那么强?-哔哩哔哩】 https://b23.tv/plLoJfi

网友:
查了这卖电池厂家,就是一个倒买倒卖三轮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B站up主钠离子电池低温测试出结果了,低温充放电数据都扑街了。

【钠电池的低温性能,有没有宣传的那么强 ...

另一个up也做了评测, 低温性能这部分, 常温充,低温放还是不错的, 90%的容量, 低温充低温放就扑街了,
拿锤子砸扁电池, 只是漏液,没有别的现象.
钢钉刺穿就不行了, 其中有一个也发生了爆炸, 好消息是好像没有持续的燃烧和浓烟, 至少视频中没有体现出来.
这样来看, 安全性还是有所提升, 只是还没到秒杀三元和铁锂的地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0b97d5a4ba3125fcf37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个up也做了评测, 低温性能这部分, 常温充,低温放还是不错的, 90%的容量, 低温充低温放就扑街了,
拿 ...

B站三棵树坑up主一直专业测试各种电池,测试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多,测试相对科学严谨,显然更加专业。视频中电池在-22摄氏度度中冻的比较久,透心凉了。超低温恒流电压都充不上来只能3.5v,充进去的能量都发热了,貌似能自加热也是很不错的。

目前没找到钠离子电池的保护ic与充电管理ic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个up也做了评测, 低温性能这部分, 常温充,低温放还是不错的, 90%的容量, 低温充低温放就扑街了,
拿 ...

又有人刀劈钠离子电池了

(浏览器直接打开)
https://m.toutiao.com/is/igr3q5D/?=用刀将“钠电池”劈开,真的不会起火爆炸吗? - 今日头条 - 今日头条

网友:
参见暴力君上刀劈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V411571o?t=19.5

网友L:
看了上面的视频,低温特性没有宣传的好,破坏实验仍然会爆炸,容量还低,钠离子电池的路在何方?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了上面的视频,低温特性没有宣传的好,破坏实验仍然会爆炸,容量还低,钠离子电池的路在何方? ...

只要质量与之一致性还有寿命做好,便宜就是最大优点。3.26一节18650钠离子电池,容量1300mah,南孚5号干电池一节2.5元还是很有优势的。替代铅酸电池优势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