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交警带了万用表、称,查违规电动车

楼主(2023-07-04):
国标电动车限重55kg,48V,25km/h

视频查到一辆车107kg,74V,  估计时速80甚至上百公里。

【广州交警严查电动车非法改装 查获多台“问题车”(今日一线)-哔哩哔哩】 https://b23.tv/69AZSWz

楼主:
我的五羊本田电单车,出厂重量54.8kg,合格证上有倒后镜。

我加了个尾箱,重量肯定超过了55kg。(估计我总共加了5-6kg的配件)

自行车脚踏可以重新安装上去。

我的解锁速度,可以方便的遥控设置。交警查车的时候,我按一下遥控就能改为25km/h。

网友:
那天在内环路被一辆电动车超了,默默看了下时速表,60。

网友A:
加装电池要搞并联了,哈哈

网友B:
标称48V的电瓶充满电有50多V,用表量岂不是每辆车都超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称48V的电瓶充满电有50多V,用表量岂不是每辆车都超标了?

放心,交警都智商高于80,知道充满电电压会高一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装电池要搞并联了,哈哈

提高电压是为了提高车速,不只是容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电压是为了提高车速,不只是容量问题。

这台107kh的车,估计直接没收了。

目测这车连改装费超过2万。

网友:
车道上限速都才60,非机动车不敢想象,尤其是一堆逆行的,但是25的确有点慢,我骑车的时候感觉别人都比我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台107kh的车,估计直接没收了。

目测这车连改装费超过2万。

这么快的电车,那不如整辆油车摩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么快的电车,那不如整辆油车摩托

我的电动车时速也会超80,小牛车架改的动力系统,之所以没有直接买油车
1、市区部分路段禁摩
2、我没有时间考D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么快的电车,那不如整辆油车摩托

油车摩托是不是要驾驶证,年检,交强险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油车摩托是不是要驾驶证,年检,交强险之类的

都得驾驶证和交强险,跟油电没什么关系。
就算轻便型摩托也得要证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的电动车时速也会超80,小牛车架改的动力系统,之所以没有直接买油车
1、市区部分路段禁摩
2、我没有时 ...

你的不是电动自行车了,是电摩吧,80时速哪里是400W电机能达到的

网友H:
他们把车收了去,也不是多好卖钱吧。
应该在车上装个自毁装置,直接让车变废车,让丫收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油车摩托是不是要驾驶证,年检,交强险之类的

驾驶证:在你原有的C照增加一个(注意增加的有2轮和3轮选项,2轮驾不可以开3轮,3轮驾可以开两轮,建议考3轮的)
年检:新车2年内免,第三年开始。我的8月需要检车。
交强险:有,不会很懂,1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不是电动自行车了,是电摩吧,80时速哪里是400W电机能达到的

400w不行的,2000w才能到80,3000w到100,速度越快风阻越大,当然锂电池放电功率和控制器都得跟得上

网友:
感觉更多是希望多跑点距离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他们把车收了去,也不是多好卖钱吧。
应该在车上装个自毁装置,直接让车变废车,让丫收去。 ...

想法很好,要是发现车辆燃烧了会不会立马开始追究车主责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想法很好,要是发现车辆燃烧了会不会立马开始追究车主责任了

那是他们保管不力,你应该追究他们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