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是单线uart通信吗?

楼主(2023-07-04):
闲来无事打开了家里的空气能控制面板,发现跟外面的设备(应该是“电脑板”)只用了3pin连接。主控是BYD BF7612CM28,从参考手册上看,左下角的两个引脚是串口的TX、RX。

但3pin中红黑是电源的话,那是只用了一根线来做串口通信?

网友A:
格力的面板才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力的面板才两根线

两根线负责供电和通信吗? 这是什么方案大佬有研究过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根线负责供电和通信吗? 这是什么方案大佬有研究过没

你找找m-bus   水表上用的,两根线

网友C:
牛逼点的,甚至支持2根线正反接。。。类似消防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找m-bus   水表上用的,两根线

看了下m bus的资料,在水表、电表上用得比较多。但似乎跟我发的这个3pin的接头和MCU引脚不符,这个3pin的请问大佬有什么看法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牛逼点的,甚至支持2根线正反接。。。类似消防的传感器。

我一个 韩国庆东锅炉就是 2线 不分正负,而且 距离还可以很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m bus的资料,在水表、电表上用得比较多。但似乎跟我发的这个3pin的接头和MCU引脚不符,这个3pin的 ...

单线通讯的也很多啊,如DS18B2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一个 韩国庆东锅炉就是 2线 不分正负,而且 距离还可以很长。

有没有资料分享。。其实民用的,就适合这种笨蛋都能接线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资料分享。。其实民用的,就适合这种笨蛋都能接线的应用。

我只是用锅炉,没研究过这个通信原理。我估计就是 POWER BUS总线,这个POWER BUS资料在本论坛能找到资料,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下m bus的资料,在水表、电表上用得比较多。但似乎跟我发的这个3pin的接头和MCU引脚不符,这个3pin的 ...

其实,这个板子也没几根线,你把三根线和单片机的连接简单测绘一下就懂了。

网友:
其实,如果觉得自己搞麻烦,找个LIN的驱动芯片也可以,不过,简单的通讯,用LIN驱动芯片感觉太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