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50mA的负载24V供电,有可靠的30V输入电压的7805吗?

楼主(2023-07-04):
5v/50mA的负载24V供电,有可靠的30V输入电压的7805吗?   负载最大峰值估计也就100ma,也就是一个单片机+485  。想电路简化下,直接24V降压到5V使用,但是看到7805最大输入电压都是25V,不知道到有高压输入的吗?

网友:
LM7805,TI官网上去看,又要便宜又要这样那样的要求肯定是不符合逻辑的,

网友:
LM317HV
后缀HV是耐高压的
不过现在DC-DC集成同步整流的也不贵,为何不试试?

网友A:
如果输入固定30,串一个15V的稳压管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固定30,串一个15V的稳压管怎么样

稳压管串接基本就是一个普通二极管

网友:
不行吧,我当年也是这样,最后电流没多少,烫死了

网友:
LZ 需要串大功率电阻,最好是水泥的。但是散热依旧不能少

网友C:
金升阳k7805-1000

网友:
电路是简化了,但散热的难度就上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固定30,串一个15V的稳压管怎么样

稳压管是稳压的,必须配合电阻使用,如果100mA电流流过,稳压管本身压降如果15V,那稳压管就要承受1.5W的功耗,一般的估计直接就炸了。
查了下也有大功率的稳压管,3W的要1块左右,比7805都贵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串接基本就是一个普通二极管

串接肯定是反向串接在电路里,这样稳压管本身直接就降了15V的电压,只要功率能抗住,理论上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串接肯定是反向串接在电路里,这样稳压管本身直接就降了15V的电压,只要功率能抗住,理论上也是没问题的 ...

你还是先弄清楚稳压二极管是怎么使用的吧

网友E:
317有高耐压的。正如上面所说,耗散太大,要串电阻分压

网友:
先过7824,再过7815,再过7809,再7805即可,主要是为了均匀热量。其实做线性电源尤其是电子负载,在管子上短时间压30伏太平常了。对于电子负载,比如300伏的电压都压上去很常见,就是这么用的。测300伏300瓦的一个稳压电源就是在恒流源的管子上压300伏并长时间保持1安的恒流,你这点功率根本就不是什么事。

网友:
电阻限流   发热要考虑  周边不能放置电解电容
直接DCDC电路安全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先弄清楚稳压二极管是怎么使用的吧

稳压二极管反接不就是电压恒定在15V吗,TL431或者LM317等各种线性稳压电路的经典应用里没少用到稳压二极管,您倒是跟我讲讲我哪里说的不对,不要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让去查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稳压二极管反接不就是电压恒定在15V吗,TL431或者LM317等各种线性稳压电路的经典应用里没少用到稳压二极 ...

我大概明白了,是咱们对“串”和“并”的理解有偏差,你说的“串”可能是我理解的“并”

网友:
合泰HT7550-3

如果是因为不好改电路,一定要用7805,某宝上也有卖和7805一样脚位的模块,里面实际就是DC-DC电路板,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是稳压的,必须配合电阻使用,如果100mA电流流过,稳压管本身压降如果15V,那稳压管就要承受1.5W的 ...

这个只是个思路,一个15V还是3个5V就看具体的情况了, 按照题主的需求, 压降25V,电流0.1A, 纯线性方式的发热量是固定的, 温升是低不了的.
稳压管的好处是在一个很宽的电流范围内压降基本固定, 避免轻载下后级LDO承受超过极限的输入电压, 价格肯定是比电阻贵的. 同等级下散热条件也不如电阻.
实际怎么取舍, 要考虑的事情太多, 板子自身的散热条件, 环境的散热条件和需求限制,
另一方面, 一个mcu+485, 一般情况下也到不了0.1A这么大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明白了,是咱们对“串”和“并”的理解有偏差,你说的“串”可能是我理解的“并” ...

这种用法,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E:
317有高耐压的。正如上面所说,耗散太大,要串电阻分压

顺便请教一下,LM317目前最小的封装是哪一款?只需要5毫安工作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升阳k7805-1000

这是正解

网友:
"也就100ma"
你先算算是不是暖手宝

网友:
MD7350H    输入40V 输出5V 250mA  看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用法,串联

长见识了,稳压管还能这么用,一直是下面这种用法,并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种用法,串联

才发现回复我的不是之前一直交流的那位哥们,我个人认为你这个用法是错的,楼上一直跟我交流的哥们表达的意思应该不是这幅图想表达的,你这个图也是我一开始对串联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发现回复我的不是之前一直交流的那位哥们,我个人认为你这个用法是错的,楼上一直跟我交流的哥们表达的 ...

我这样是对的,很常规的用法,已经在N种场合用了N多了,就是功率要根据电流计算一下。楼上那个哥们表达的应该也是我这种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