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重装系统后不能识别硬盘数据,求恢复方法

楼主(2023-07-04):
手上有一套黑群晖,一个SSD用来做系统和安装套件,另外两个4T的机械硬盘做RAID1用来存数据。

前几天手贱打算给群晖重新整一下,重新安装了系统,并且按网上的方法删除了两个机械硬盘的第一个分区(2.4G大小,系统分区)。重新安装好黑群晖后,再把两个硬盘插回去,发现识别不到存储池,两个硬盘都显示未初始化。
按照网上方法,将两个硬盘的第一个分区加入到系统盘的第一分区和第二分区,加入到系统盘的第一分区和第二分区的阵列中,显示硬盘已初始化,如图中硬盘4。
如果将其中一个硬盘的第3个分区(真正放数据的地方),重新建立一个RAID阵列,就会看到硬盘状态变为良好,如图中硬盘3。
但是硬盘3并不能被添加为存储空间,因为容量显示已经全部被使用。
目前来看,数据应该还在,因为没有对数据区做过删除或格式化操作,也没有写入数据,不知道还有没有方法可以找回数据。

从图上看,硬盘3显示容量全部为已使用,但是里面的实际数据不超过200G。

网友A:
系统版本是不是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版本是不是不一样了?

是一样的,用同一个引导程序和系统文件安装的

网友B:
硬盘都有一个群晖分区,为什么要删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样的,用同一个引导程序和系统文件安装的

我的群晖也是系统乱了,拔下数据盘,找了新的硬盘安装系统,旧的盘插上去就能识别到数据,不用搞什么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都有一个群晖分区,为什么要删除呢?

这个知识是免费学来的,没学精 。不过以前也删除过一次,然后插上硬盘可以识别到。
只是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群晖也是系统乱了,拔下数据盘,找了新的硬盘安装系统,旧的盘插上去就能识别到数据,不用搞什么操作 ...

主要是我删除了硬盘的第一个分区,本来是以为插上硬盘后,系统会识别到系统分区不对,然后修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2578&highlight=群晖&mobile=2
这个贴子里有软件,以前试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