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推荐一对NPN和PNP三极管,工作频率在2MHz以上

楼主(2023-07-04):
标题太长,NPN和PNP三极管要求如下:
1:最大电流在5A以上
2:工作频率在2M以上,这个是可以正常放大的频率,不是标称频率,我测试一个标称在50M的三极管,在1KHz以上输出幅度就开始减小了。
3:工作电压最高在220V以上

网友A:
怎么看这也不是BJT该干的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这也不是BJT该干的活吧

应该用什么方案来做,我是找了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用什么方案来做,我是找了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

啥用途?

那直接抄1kw短波电台好了

网友:
楼主是做压电功放吗?这么高电压,一般三极管放大到不了2M,高压和高频互为悖论,可以考虑用射频管谐振工作到到2MHz去,你的这个电流以及功率再加上高频难度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用途?

那直接抄1kw短波电台好了

有电路吗,用途比较特殊,我们有一个射频放大器,可以到很大的功率,想照着做一台,再买的话价格很高

网友:
接触过射频电路里用的三极管,一定必须用进口的,具体牌子我忘了,国产的量产必出问题。

网友B:
把现在用的放大器资料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现在用的放大器资料发上来看看

现在是FJL4215和FJL4315做成的推挽电路,标称几十兆,但是实际上在超过2KHz以后就会出现输出幅度变小。100KHz时幅度只有正常的1/3。

网友:
高频,高压,大电流集合
都是模拟电路中高等级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FJL4215和FJL4315做成的推挽电路,标称几十兆,但是实际上在超过2KHz以后就会出现输出幅度变小。10 ...

我说的是你们用的商用放大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FJL4215和FJL4315做成的推挽电路,标称几十兆,但是实际上在超过2KHz以后就会出现输出幅度变小。10 ...

datasheet里写30M的管子做这样频率不太行

找写一百多Mhz的管子,电流不够数量凑

但耐压不好办,这个还是不太适合BJT的

网友:
不能故意去折腾自己啊,比如别人大公司的产品没这么干过自己就不要去折腾,因为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绝不比别人能力高。我就不信你说的电路大公司的产品也是你那种电路。以前我总想用一个24位的ADC芯片做一个6位半电压表,用了10年瞎折腾,结果怎么做都不好,后来我就发现凡是5位半以上的万用表都用的自己干的ADC,于是立刻放弃用成品adc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你们用的商用放大器

上面没有型号,标识是 Pure Power,输出功率最大我测试中达到过300W,频率为2M

网友D:
硅外延三极管就不适合高频放大,那管子只适用于音频或者百kHz级别放大,你这个最好要说明你的负载类型是什么,电容还是纯阻性负载,射频mos器件也没有这么高的耐压,需要通过变压器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外延三极管就不适合高频放大,那管子只适用于音频或者百kHz级别放大,你这个最好要说明你的负载类型是什 ...

通过变压器是怎么实现的呢,现在就是在找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tasheet里写30M的管子做这样频率不太行

找写一百多Mhz的管子,电流不够数量凑

MOS管是温度越高导通电阻越大,比较方便并联。便是三极管是反过来的不方便并联,我在每个三极管上面加一个限流电阻这样可以并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硅外延三极管就不适合高频放大,那管子只适用于音频或者百kHz级别放大,你这个最好要说明你的负载类型是什 ...

很多细节没给,比如负载类型,宽带还是窄带等等,楼主可能也不清楚哪些是关键信息,所以最好把他们现在用的东西详细发出来

网友D:
破MHz就进入HF功放的领域了,这是射频电路设计,不是常规的放大器设计,楼主目前所提供的信息太少了,没办法分析具体要怎么实现

网友:
射频里用的四比一九比一变压器主要是为了宽带的应用,比如短波电台的放大器。射频电路的线性一般都不是很好,绝大多数都是AB类的,三阶互调一捅进去看胡子特厉害,我估计他这种东西的压缩点1DB不够,起码要0.2DB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是温度越高导通电阻越大,比较方便并联。便是三极管是反过来的不方便并联,我在每个三极管上面加一 ...

没错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破MHz就进入HF功放的领域了,这是射频电路设计,不是常规的放大器设计,楼主目前所提供的信息太少了,没办 ...

就是从10Hz~2MHz,实际应用的时候我们常用在1.2MHz,输出功率在300W最大。

网友E:
你应该要搞射频功放了。
一定要220V工作电压?低一些,例如100VDC行不行?这个电压管子就多了,ARF460,125W,闲鱼一搜一大把,封装很友好
还有更大功率的,就看你干不干
但你这个频率太低了,按射频功放做变压器是个很大问题
要么做类似音频的推挽电路吧
给个资料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要搞射频功放了。
一定要220V工作电压?低一些,例如100VDC行不行?这个电压管子就多了,ARF460,125 ...

低一点也可以,在淘宝上找了一下,有人最多可以做到200W,高大3M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要搞射频功放了。
一定要220V工作电压?低一些,例如100VDC行不行?这个电压管子就多了,ARF460,125 ...

看了一下有些大功率的音频功放,都是采用SPWM然后滤波实现的,这样可以使用大功率的MOS管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