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近距离小型化金属检测方案和国产6轴gensor芯片

楼主(2023-07-05):
RT。
1.近距离检测有无金属,要求尽量小型化,功耗低、需要集成到自己的pcb上。感觉外界是否有金属块(铝质或铁质)
2.国产的6轴gensor.原来用的mpu6050,产品想降成本,有没有国产或者其它便宜的替换芯片

多谢大家

网友:
1、TCA505BG
2、LSM6DS3TR-C

网友:
霍尔开关检测金属件,体积小成本低可靠性高,
就看你距离是否合适。

网友:
霍尔开关好像对铝失效,用洗衣机水位传感器吧,频率感应的,6050还觉得贵那就没办法,比6050低的也没法用,gensor 还是SENSOR,可能拼错了。

网友:
水位传感器有推荐吗?可以测到多深?

网友:
6轴别用国产的,批量起来一致性会生不由死!

网友:
金属接近开关,几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