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虾,信噪比65dB,应该怎么理解呢?

楼主(2023-07-05):
是不是说,假如我输出一个直流1V的信号,噪声不能大于幅值的1/2000000?也就是0.5uV?

网友:
要先除 20吧

网友A:
65db大概是1/1700,1V对应0.5mv

网友B:
信噪比一般指功率,换算成电压还要开平方,也就是1x10^-3.25,约等于0.56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噪比一般指功率,换算成电压还要开平方,也就是1x10^-3.25,约等于0.56mV。

感谢回复,那么如果甲方提这种指标,通常用什么方式进行测量呢?
场景是0-10V和4-20mA输出,甲方要求信噪比65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db大概是1/1700,1V对应0.5mv

感谢回复,那么如果甲方提这种指标,通常用什么方式进行测量呢?
场景是0-10V和4-20mA输出,甲方要求信噪比65dB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那么如果甲方提这种指标,通常用什么方式进行测量呢?
场景是0-10V和4-20mA输出,甲方要求信噪 ...

那就是噪声RMS不超过 5.6mV / 11.2uA 呗。

网友C:
这个直流的测试噪声RMS, 固件是接毫伏表测试噪声 RMS 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直流的测试噪声RMS, 固件是接毫伏表测试噪声 RMS 电压

这个用示波器能测吗,似乎示波器底噪都超过这个值了?还是普通万用表?用交流档测?

网友D:
0-10V电压用运放输出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示波器能测吗,似乎示波器底噪都超过这个值了?还是普通万用表?用交流档测? ...

有专门的交流毫伏表, 带宽和分辨率都比万用表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0-10V电压用运放输出的吗

应该是用电压放大器+电流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