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个3.6V锂亚电池升压到4V的低功耗DC芯片

楼主(2023-07-06):
用在物联网通信模块上,3.6V锂亚电池供电的场景,4G模组工作在大约4V;

请推荐个低功耗的DC\DC升压芯片,电流几百毫安就好,主要是功耗低;

网友:
4G至少2A电流,几百毫安是NB,NB不是支持3.3V?

网友A:
这个电池电压可以满足模组需求的吧,正常模组3.4V,你需要并联超级电容来增加放电能力即可

网友:
4G模组绝大多数都可以直接用锂亚电池3.6V直接供电,设计模组的人早就替你考虑好这些问题了。如果不满足直接换4G模组。另外提醒你一点小容量的锂亚电池峰值电流可能不够4G模组使用的,你要用锂锰电池供电。

网友:
锂亚电池的电压满足直接供电的需求,如楼上所说,一般是请厂家提供一个并联了超级电容的版本,结合了大容量和短时大电流的特点。
例如24650+1520 (大约9AH)

网友B:
TI-TLV61070A     亿维ER26500+SPC1520

网友C:
并联一个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用一次性锂电池给4g模块供电?电池使用成本巨大,一年一千元的电池估计都不够吧。直接上核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电压可以满足模组需求的吧,正常模组3.4V,你需要并联超级电容来增加放电能力即可 ...

考虑到电池放电后,电压跌落后就不能正常供电了,需要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TLV61070A     亿维ER26500+SPC1520

谢谢,
其他人好像都没看懂我说的是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考虑到电池放电后,电压跌落后就不能正常供电了,需要升压

锂亚电池基本是恒压在 3.6V,如果真的跌落了,那基本是电池快耗尽了。
所以并联电容的锂亚电池方案,是对的,物联网设备基本都是这么干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到电池放电后,电压跌落后就不能正常供电了,需要升压

锂亚电池电压开始跌落的时候基本上也没多少电了,需要换电池了。如果是大电流放电导致电压跌落一般都是并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亚电池基本是恒压在 3.6V,如果真的跌落了,那基本是电池快耗尽了。
所以并联电容的锂亚电池方案,是对 ...

这样说来,升压电路根本就是没有必要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联一个磷酸铁锂电池。

这个电路啥样的?并联一个  如果外部电源没了 不是靠锂亚电池供电了么,而锂亚又是一次性的不是马上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