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自己公司产品,换货保修怎么管理的?

楼主(2023-07-06):
大家自己公司产品,换货保修怎么管理的,目前少量用excel,查询也挺费劲的

网友A:
网上不是有些开源、免费的erp系统嘛,可以试试看,估计公司也不大吧,应该不会舍得花钱买的

网友B:
有产品型号、产品系列,产品序列号,产品生产日期,固件版本,印证码,这些信息核对一遍,如果是自家的就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产品型号、产品系列,产品序列号,产品生产日期,固件版本,印证码,这些信息核对一遍,如果是自家的就修 ...

换货之后的信息是新产品的,序列号也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不是有些开源、免费的erp系统嘛,可以试试看,估计公司也不大吧,应该不会舍得花钱买的 ...

一般erp只是进销存记录吧,不含保修管理啥的吧

网友:
如果是长期合作的客户,不需要查出厂时间,直接给保修,如果不是长期合作的,才查一下,返修率不高的产品,保修也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退换修都是小概率时间,低于1%,我都是免费修,客户承担来回运费即可

网友C:
fastadmin   设计好数据库字段,CRUD一键生成。分分钟就做好一个增删改查的后台管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fastadmin   设计好数据库字段,CRUD一键生成。分分钟就做好一个增删改查的后台管理系统。 ...

这个可以研究下,但是需要自己设计的话,那就和excel差不多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不是有些开源、免费的erp系统嘛,可以试试看,估计公司也不大吧,应该不会舍得花钱买的 ...

老铁能推荐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