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altium designer如何设置PCB纸张大小?

楼主(2023-07-06):
度了半天也没找到方法。Ver≥20

AD默认PCB纸张大小是15cmX10cm黑色区域 ,  要做超过这个尺寸的PCB板,如何设置?

PCB的右侧“属性”框最下方的“sheet settings”调整了,没起作用??  哪里搞错了?

多谢!

网友A:
先随便在什么层画一个你需要的大小的框,不规则也行,前提是要封闭。
然后全选(如果已经放了元器件或其它线路就不要全选,要选择你刚画的那几条闭合的线条),Design->Board Shape->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随便在什么层画一个你需要的大小的框,不规则也行,前提是要封闭。
然后全选(如果已经放了元器件或其它线 ...

多谢多谢!按您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随便在什么层画一个你需要的大小的框,不规则也行,前提是要封闭。
然后全选(如果已经放了元器件或其它线 ...

学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