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逆变器和普通逆变器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2023-07-06):
网上的普通2000W逆变器大概200元,但是2000W双向逆变器差不多1000元,为什么会贵这么多呢,只是增加了AC-DC的转换不会这么贵吧,还增加了什么功能呢?

网友A:
普通2000W逆变器才200元?不可能吧,虚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2000W逆变器才200元?不可能吧,虚标的吧

我买过一个600W的  是100元左右 只有板子  没有外壳

网友:
双向的为啥不买ups。。显然可靠性远大于不知名小厂的山寨逆变器。

网友(2023-09-01):
引用 楼主:
我买过一个600W的  是100元左右 只有板子  没有外壳

足功率(600w)可以长时间使用吗?

网友B:
之前做项目, 买500W 的逆变器 板子,集成进公司的设备中,   价格是350多一套, 没有外壳;

100元 600W的除非是抛售, 否则就是电路板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做项目, 买500W 的逆变器 板子,集成进公司的设备中,   价格是350多一套, 没有外壳;

正解~~~~

网友:
双向逆变器一般都会带隔离升压的DC/DC,光这个环节就要增加很多成本

网友(2024-01-17):
2000KW 200元。要讲质量的话。成本就不够。 估计是个一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