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本安仪表使用的输入电容较小的DCDC芯片

楼主(2023-07-06):
仪表有2路隔离的输入18VDC和12VDC。1路18VDC->DCDC->12VDC->DCDC->5VDC,电流大概300mA。1路12VDC->DCDC->5VDC-LDO->3.3VDC,电流大概500mA。检测中心要求DCDC的输入电容要小,原设计的MP2359输入使用10uf被否决了,不知还有什么输入电容较小要求的DCDC可选。另外,485输出使用了SM712.TCT,被要求加胶封保险,这个有推荐吗?

网友A:
本安就是要要求能量控制,电容肯定不能大啊....通讯胶封,估计板子都要胶封了吧?......采用隔离模块还要看电路,不允许电容总量....

网友:
电路越来越难搞了

网友:
加入mos管软起动都不行吗?

网友B:
你这么设计就完全不对路,不改设计的话只能申请IIA一倍安全系数,和I类的防爆,安全栅还不太好设计,检测中心没呲你一顿算不错了

楼主:
这块板其实作为常规产品已经使用多年。第一次做煤安的修改,原以为选一个有煤安证的外置的电源,再把主板电源部分修改了基本就可以。唉,还是没有经验。

楼主:
上面提到的DCDC是芯片,不是电源模块。看到有其他类似产品使用了EPU3458,但是输入是12VDC。

网友(2023-09-06):
引用 网友A:
本安就是要要求能量控制,电容肯定不能大啊....通讯胶封,估计板子都要胶封了吧?......采用隔离模块还要看 ...

兄弟也是煤矿设备设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设计就完全不对路,不改设计的话只能申请IIA一倍安全系数,和I类的防爆,安全栅还不太好设计,检测中 ...

兄弟也是煤矿设备设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