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过恒烁的CX32L003吗? 发现RTC 就算是用外部晶振很不准

楼主(2023-07-06):
如题,
发现用外部晶振. 32.768K 配12PF电容..
我草半天差距2分钟....
3台机器,2台差距<10秒..一台差距2分钟..我的天..什么情况?

我测试1HZ的输出,,用示波器,比较准..

网友A:
这颗料超级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颗料超级便宜

嗯.0.8 RMB... 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频率测不准的,要用频率计才可以。
话说晶振负载电容的选型要符合晶振要求的,得看晶振的规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频率测不准的,要用频率计才可以。
话说晶振负载电容的选型要符合晶振要求的,得看晶振的规格书 ...

示波器有的有频率计选件,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0.8 RMB... 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价格很好,请问有渠道吗

网友: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芯海的CS32L010就是这个恒烁的CX32L003换标的,参数基本一致,库都还没有完全改掉。
这个CX32L003没有用过,我们用CS32L010的时候发现做出来产品个别样机ADC有时候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也许是我技艺不精操控不了。另外它的截止电压2.5V相对其它MCU偏高一点。